准峰值QP和峰值PEAK的区别?

楼主(2020-02-21):
哪位大神能给我讲解下 准峰值QP和峰值PEAK的区别阿,最好用个形象的比喻哈?

网友:
    以前准峰值的目的是模拟人对噪声的反应,人们对没完没了的干扰越来越感到厌恶或烦恼。
为了模拟这一反应,准峰值检测内置了攻击和释放速度。
    由其频谱分量重复频率可以有效得出该信号水平,因此准峰值测试的结果一直取决于重复率。重复频率越高,测量到的准峰值水平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