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内层1oz铜皮1MM通流也是大概按1A计算吗?

楼主(2020-02-21):
电源板,内层1oz铜皮1MM通流也是大概按1A计算吗?, w# |" |+ J+ Z) {9 S

网友:
等待大神解答

网友:
一般是按照这个,但是建议还是用工具做一下具体的测算

网友:
可以使用以下链接里面的PCB走线载流计算器计算一下:https://www.eda365.com/eda365libs/edacalc/

网友:
可以达到的 ,应该还是保守值

网友:
可以通过工具算的

网友(2020-04-08):
需要需要

网友:
可以这么预估

网友:
温升多少,需要根据温升来计算1oz内层铜走1MM宽度 按照温升25度可以算到1.5-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