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位号问题

楼主(2020-02-21):
1、orcad原理图做了修改增加了电路,现在要更新到原来的PCB版本上去,如何实现原理图重新编排位号,更新位号后,也把位号更新到PCB原有的器件上去? 相当于是:orcad中原来有电阻R1,在PCB中对应电阻R1;现在orcad中R1更改为R2;如何使pcb中的R1更改为R2

网友A:
位号一改导入后器件对不上就会飞掉,如果想保证器件不飞掉这个应该需要用到skill才行!

网友B:
增加的所有新器件都应该设置成R?,然后重新编号,
原来已有的位号不会再次改变。

楼主(2020-05-14):
引用 网友A:
位号一改导入后器件对不上就会飞掉,如果想保证器件不飞掉这个应该需要用到skill才行!

skill是不是很复杂,没用过这个,听说这个处理丝印之类的功能很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增加的所有新器件都应该设置成R?,然后重新编号,
原来已有的位号不会再次改变。

你说的是新添加的有效,我想要的结果是原理图中更改了位号,对应的PCB中位号也同步更改,并且摆放位置不变

网友:
引用 楼主:
skill是不是很复杂,没用过这个,听说这个处理丝印之类的功能很强大

也就是一个功能而已,跟软件菜单功能一样,一般skill是开发者根据自己需求写出来的程序,在操作问题上一般比软件自带功能要简单,方便和人性化,软件很多自带的功能你不觉得操作起来很繁琐很麻烦吗,skill正是解决这种繁琐和麻烦而生的二次开发接口。或者解决一些软件自带功能无法实现或没有的功能。比如,17.2自带功能是无法降版本到16.6的,那么就可以用skill来将17.2的PCB文件降版本到16.6、又如软件自带功能是没有自动调丝印功能的,那么skill也可以有这样的功能、还有其它各种各样的强大实用的功能等等

网友:
应该PCB反标原理图就能解决你的问题,只改一个两个还是直接掉吧,全改就反标吧。有直接解决的不要太依赖SKILL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位号一改导入后器件对不上就会飞掉,如果想保证器件不飞掉这个应该需要用到skill才行!

能不能提供下skill呢,感谢

网友:
    这个问题只有SKILL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