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电电源上串联电阻

楼主(2020-02-22):
    为什么的有的电源上串联 0.05R有的又串联 0.1R?各位大佬能解释下吗?  是为了后续EMI整改预留的位置还是什么原因?

网友:
    跟工作电流有关系吧!

网友:
    兼容设计

网友A:
    你看到每个电阻后面都有电容吗!这是RC滤波的设计。
    不过现在的阻值非常小,只有0.1R和0.05R,RC的作用不是很明显了。
电路设计的原创是为了以后遇到问题预留的,如果确实需要RC,那么日后再调整R的值,或者还可以改成LC,或者也可以改成磁珠+电容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到每个电阻后面都有电容吗!这是RC滤波的设计。
不过现在的阻值非常小,只有0.1R和0.05R,RC的作用不 ...

你说的 估计很多都知道 ,那我就问 为什么  这样用  ?   谁做原理图  会用不同的电阻值 ,我直接复制一个过来 就好了 ,何必好这么麻烦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到每个电阻后面都有电容吗!这是RC滤波的设计。
不过现在的阻值非常小,只有0.1R和0.05R,RC的作用不 ...

    电源通过简单的RC之后(r后需换成磁珠电感 等 根据需要) 又串联了个 0.1r的电阻 ,这是为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通过简单的RC之后(r后需换成磁珠电感 等 根据需要) 又串联了个 0.1r的电阻 ,这是为何  ?

你提供的贴图里,我是没看到RC之后再串一个R的。
    R在里面能改来改去的,能改成L、磁珠、PTC等,甚至也可以用0R0的电阻。
这就看原创是怎么理解的了,芯片供电引脚上一颗0.05R或者0.1R的电阻,能有多大的作用,我个人觉得没什么作用。

网友B:
    看到你这三个的电压是不等的,我推断这个电阻所在的网络应该是有拉测点出来,一般来说如果说是第一版电路还没经过验证的会上个0Ω电阻相当于预留位置,测点打esd没过就可以修改阻值换同样封装的电阻,我也不知道你这个电路是不是这种情况,提个思路仅供参考

网友C:
    有可能是测试,必须有些要求未验证电路,这样做你能精确给每一个电路上电,还有可以测试每一个模块的功耗

网友D:
    看原理图象是FPGA I/O 扇区供电选择电路,电阻是选择扇区电源电压用的,便于匹配不同逻辑电平的外围设备。但本应该用0欧电阻。

网友E:
    各路电流不同,通过测量电阻两端电压计算工作电流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原理图象是FPGA I/O 扇区供电选择电路,电阻是选择扇区电源电压用的,便于匹配不同逻辑电平的外围设备。 ...

版主,就是因为串联的不是0R,所以好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测试,必须有些要求未验证电路,这样做你能精确给每一个电路上电,还有可以测试每一个模块的功耗

我觉得也有这一方面的测试功耗 。但是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你这三个的电压是不等的,我推断这个电阻所在的网络应该是有拉测点出来,一般来说如果说是第一版电路还 ...

没有测试点拉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各路电流不同,通过测量电阻两端电压计算工作电流大小

    他是 先并联 后串联 0.05R然后出来又串联 0.1R感觉像是跟 测试功耗有关的  。。。

网友:
    我也觉得是方便测试功耗用的。。。

网友:
    经过电阻的信号后面有运放和AD吗?我以前这么做是为了测量电阻上的电压差从而实现电流传感器的作用。

网友F:
    1、这些电阻都是大电流电阻,大电流电阻是没有0欧的,一般的又0.1,好一些的又0.05,更好的又0.003这种,都是几A,几十A的。
2、这些电阻没有任何EMI的作用,就是方便切断测测试用,或者选择不同的I/O电压

网友:
    有些热插拔设备在电源入口使用“智能保险”芯片,会用到毫欧级电阻作为电流取样元件, 监视负载电流和实现软起动。

网友:
    这类电阻都是大封装的,功率高,过电流能力强,一般都是用于电压的切换,或者是方便调试电源

网友G:
    你把R61跟R73串起来 看看是什么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把R61跟R73串起来 看看是什么电路

不要瞎误导,上面有阻值,容值,自己计算一下再回帖

网友A:
引用 网友F:
1、这些电阻都是大电流电阻,大电流电阻是没有0欧的,一般的又0.1,好一些的又0.05,更好的又0.003这种,都 ...

    你仔细看过图纸了吗?
图纸上所有的R和C,都写了R0603、C0402,这世界上有那颗0603的电阻能过几A、几十A电流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F:
1、这些电阻都是大电流电阻,大电流电阻是没有0欧的,一般的又0.1,好一些的又0.05,更好的又0.003这种,都 ...

    你仔细看过图纸了吗?
图纸上所有的R和C,都写了R0603、C0402,这世界上有那颗0603的电阻能过几A、几十A电流的。

    兄弟你有没有认真做过东西?0603的金属电阻你查下过几A电流是不是大把,另外稍微有点经验的也知道这个soc的io电源不会有几十A吧,脑子是个好东西

网友:
    这个问题,问原作者比较好,猜容易猜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你仔细看过图纸了吗?
    图纸上所有的R和C,都写了R0603、C0402,这世界上有那颗0603的电阻能过几A、几十A ...

    学习了,高大上的电路设计了,一个IO口、ARM类的芯片、FLASH、SD类的供电,要经过0603的合金电阻,要具备过几A,几十A的电流。不知道贴图的左边写的“mA”是什么意思。
    按你说的,一般的合金电阻是0.1Ω的,好一点的电阻是0.05Ω的,更好的电阻是0.003Ω的,电子厂工作22年,第一次听说电阻的好坏是按照阻值来说的。
就光溜溜的一张贴图,你就能看出SOC了,你怎么不再整个:CCCP、AOC、PIG啊,多高大上啊。
    脑子你有,而且肯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你仔细看过图纸了吗?
    图纸上所有的R和C,都写了R0603、C0402,这世界上有那颗0603的电阻能过几A、几十A ...

学习了,高大上的电路设计了,一个IO口、ARM类的芯片、FLASH、SD类的供电,要经过0603的合金电阻,要具备过几A,几十A的电流。不知道贴图的左边写的“mA”是什么意思。
    按你说的,一般的合金电阻是0.1Ω的,好一点的电阻是0.05Ω的,更好的电阻是0.003Ω的,电子厂工作22年,第一次听说电阻的好坏是按照阻值来说的。
就光溜溜的一张贴图,你就能看出SOC了,你怎么不再整个:CCCP、AOC、PIG啊,多高大上啊。
脑子你有,而且肯定大。

按照经验我没必要跟你继续理论,谁脑子大,自己知道就行了。

网友:
    PCB走线的等效阻抗而已

网友:
也有串电感的,抗浪涌能力

网友:
    你好!感谢你的解答!谢谢!

网友(2020-03-23):
    个人觉得,从电阻放置的位置来看,常见的作用
0.05R——》是起滤波作用,前期贴0欧姆调试,如果有干扰可以换为磁珠,或者和电容构成RC滤波电路
0.1R——》是起一个兼容设计,可以选择不同电平电压供电
至于阻值,是不是工程师没有在意,从别的地方copy过来没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