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求助解答,谢谢!

楼主(2020-02-22):
orcad capture 画好原理图后,元器件没有添上PCB的封装,且DRC没问题后,导出的网表能算是正常吗?能用吗?能导入pads9.5进行layer能用吗?

网友A:
    Orcad的问题我回答不了你,我没有使用这个软件,但我用了20年的Protel软件,我可以说说在Protel软件里的事,希望能让你触类旁通:
Protel软件里,绘制SCH的时候,不写原理图封装绝对是可以创建网络表的,几乎是合法的网络表。
把这个网络表导入PCB的时候,比如R1这颗电阻,我在SCH里面没有写封装,但在PCB里已经有了一个0805的R1了,那么网络表可以直接导入,不会有错的。否则网络表只能不完全导入,毕竟你没有写R1的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Orcad的问题我回答不了你,我没有使用这个软件,但我用了20年的Protel软件,我可以说说在Protel软件里的事 ...

感谢你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