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对地短路怎么办

楼主(2020-02-22):
在测一个PCB板时,发现有一路电源对地短路,怎么样才能找到短路点,短路是不是特别麻烦啊

网友:
隔断线或者卸电源上的元器如二极管什么的,确定是断点前短路还是后面短路,一点点找

网友:
    1、先排除相关联的二极管类的是否有问题;2没问题的话,把这路电源相关联的负载,逐个断开,应该能找到短路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