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路信号选择输出方案?

楼主(2020-02-22):
    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通过外部控制(5V电平级别),使三路信号选择其中一路输出;这三路输入信号都是mV级别直流小信号。
    怎么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法?使得对信号影响小。
目前看了MAX313类似的器件,MAX313对供电电压要求有些高,导通电阻10欧姆,手册里没有分析对小信号的影响,所以有些疑惑来向大家请教学习一下。

    三路信号选择一路

    三路信号选择一路

网友:
    先放大在切呗

网友:
    用模拟开关

网友:
    输出信号连接同相端输入的运算放大器提高阻抗可起到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