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中关于0.1-0.3+0.2不等于0的解释

楼主(2020-02-24):
现在MATLAB的Command Window中进行一组运算
  • >> 0.1+0.2-0.3
  • ans =
  •   5.5511e-17
  • >> 0.1-0.3+0.2
  • ans =
  •   2.7756e-17

为什么上式的结果不为0呢??且不同的运算顺序结果不一样呢??下面我们就详细解释这个原因!

在本教程之前推荐您先了解下《1985年IEEE发布了二进制浮点运算标准754-1985》。根据IEEE浮点数运算标准,我编写了两个简单的程序,用于ieee数值和double数值之间的转换。

  • function [x_double,s,c,f]=ieee2double(x_ieee)
  • % 将IEEE编码转换为双精度数据
  • % x_double=(-1)^s*2^(c-1023)*(1+f),双精度数据
  • % x_ieee,IEEE编码
  • % s,符号位,长度1
  • % c,指数位,长度11
  • % f,尾数位,长度52
  • %
  • s=bin2dec(x_ieee(1));
  • c=bin2dec(x_ieee(2:12));
  • m=bin2dec(x_ieee(13:64)');
  • % 为了保证精度,使用符号运算
  • f=sym('1/2').^(1:52)*m;
  • x_double=(-1)^s*2^(c-1023)*(1+f);

  • function [x_ieee,s,c,f]=double2ieee(x_double)
  • % 将双精度数据转换为IEEE编码
  • % x_double=(-1)^s*2^(c-1023)*(1+f),双精度数据
  • % x_ieee,IEEE编码
  • % s,符号位,长度1
  • % c,指数位,长度11
  • % f,尾数位,长度52
  • if x_double>0
  •    s='0';
  • else
  •    s='1';
  • end
  • n=floor(log2(x_double));
  • c=dec2bin(n+1023,11);
  • f=dec2bin(round((x_double/2^n-1)*2^52),52);
  • x_ieee=[s,c,f];

利用上面的double2ieee函数尝试得到0.1的IEEE编码

  • >> x_double=0.1;
  • >> x_ieee_01=double2ieee(x_double)
  • x_ieee_01 =
  • 0011111110111001100110011001100110011001100110011001100110011010

也就是说0.1的IEEE编码就是上面那一坨0和1(晕吧),其实这串二进制代表的真实数据略大于0.1,也就是说

  • IEEE(0011111110111001100110011001100110011001100110011001100110011001)
  • <<br style="word-wrap: break-word; ">
  • IEEE(0011111110111001100110011001100110011001100110011001100110011010)

傻子都知道计算机是二进制存储数据的,由于0.1没有精确的IEEE编码,根据就近一致原则,0.1采用的IEEE编码就采用最近的第二个编码。

现在讨论下上面两个编码到底代表什么数据呢?好,使用ieee2double()函数来测试下

  • >> x_double_01_left=ieee2double('0011111110111001100110011001100110011001100110011001100110011001')
  • x_double_01_left =
  • 7205759403792793/72057594037927936
  • >> double(x_double_01_left)-0.1 % 看到没有,第一个IEEE编码和0.1还是有差距的
  • ans =
  •   -1.3878e-17
  • >> x_double_01_right=ieee2double('0011111110111001100110011001100110011001100110011001100110011010')
  • x_double_01_right =
  • 3602879701896397/36028797018963968
  • >> double(x_double_01_right)-0.1 % 第二个IEEE编码和0.1就没有区别了,但是第二个IEEE编码也不是0.1的真实编码,而是距离最近的一个,换句话说0.1是没有准确的IEEE编码的,当然还有很多数据也没有准确的IEEE编码
  • ans =
  •     0

也就是说那一大串0和1对应于上面那两个分数(为了保留足够的精度,这里使用分数显示出来,如果直接采用小数显示,您不会看到区别的)!

同理可以得到0.2和0.3的IEEE编码,以及相应的IEEE编码代表的真实数值!
  • % 0.1的编码转换
  • >> x_ieee_01=double2ieee(0.1) % 0.1 IEEE编码
  • x_ieee_01 =
  • 0011111110111001100110011001100110011001100110011001100110011010
  • >> x_double_01=ieee2double(x_ieee_01)
  • x_double_01 =
  • 3602879701896397/36028797018963968
  • % 0.2的编码转换
  • >>  x_ieee_02=double2ieee(0.2) % 0.2 IEEE编码
  • x_ieee_02 =
  • 0011111111001001100110011001100110011001100110011001100110011010
  • >>  x_double_02=ieee2double(x_ieee_02)
  • x_double_02 =
  • 3602879701896397/18014398509481984
  • % 0.3的编码转换
  • >> x_ieee_03=double2ieee(0.3) % 0.3 IEEE编码
  • x_ieee_03 =
  • 0011111111010011001100110011001100110011001100110011001100110011
  • >> x_double_03=ieee2double(x_ieee_03)
  • x_double_03 =
  • 5404319552844595/18014398509481984

现在模拟计算0.1+0.3-0.2的结果
  • >> x_double_01-x_double_03+x_double_02
  • ans =
  • 1/36028797018963968
  • >> 1/36028797018963968
  • ans =
  •   2.7756e-17
  • >> 0.1-0.3+0.2
  • ans =
  •   2.7756e-17

也就是说在IEEE标准下,0.1+0.3-0.2的结果为1/36028797018963968≈2.7756e-17,显然这个不等于零!!

接下来讨论下,为什么0.1-0.3+0.2和0.1+0.2-0.3的结果不一样?

这个主要是由于加法运算是左结合的,也就是说0.1-0.3+0.2是先计算0.1-0.3,得到-0.2;而0.1+0.2-0.3是先计算0.1+0.2,得到0.3。-0.2和0.3的IEEE编码当然是不同的,相应的误差也有区别,于是得到最后结果也就不同了。至于具体多少,大家可以使用本文提供的两个函数进行测试和推到下!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