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电子时钟设计

楼主(2020-02-24):
摘要
单片计算机即单片微型计算机。(Single-Chip Microcomputer , CPU ,RAM ,ROM ,定时,计数和多种接口于一体的微控制器。他体积小,成本低,功能强,广泛应用于智能产品和工业自动化上。而51 单片机是各单片机中最为典型和最有代表性的一种。这次毕业设计通过对它的学习,应用,从而达到学习、设计、开发软、硬的能力。
说明
系统由AT89C51LED 数码管、按键、发光二极管等部分构成,能实现时间的调整、定时时间的设定,输出等功能。系统的功能选择由SB0SB1SB2SB3SB4 完成。其中SB0为时间校对,定时器调整功能键,按SB 0 进入调整状态。SB1 为功能切换键。第一轮按动SB1 依次进入一路、二路、三路定时时间设置提示程序,按SB3 进入各路定时调整状态。定时时间到,二极管发亮。到了关断时间后灭掉。如果不进入继续按SB1 ,依次进入时间¡ 年¡ 位校对、¡ 月¡  位校对、 ¡ 日¡  位校对、¡ 时¡  位校对、¡ 分¡  位校对、¡ 秒¡ 位校对状态。不管是进入那种状态,按动SB2 皆可以使被调整位进行不进位增量加1 变化。各预置量设置完成后,系统将所有的设置存入RAM 中,按SB1 退出调整状态。上电后,系统自动进入计时状态,起始于¡ 00¡ 时¡ 00¡ 分。SB4 为年月日显示转换键,可使原来显示时分秒转换显示年月日。
三、电路原理分析
1. 显示原理
电原理图见附图1。由6 个共阴极的数码管组成时、分、秒的显示。P0 口的8 条数据线P0.0 P0.7 分别与两个CD4511 译码的ABCD 口相接,P2 口的 P2.0 P2.2 分别通过电阻R10 R13 VT1 VT3 的基极相连接。这样通过P0 口送出一个存储单元的高位、低位BCD显示代码,通过P2 口送出扫描选通代码轮流点亮LED1 LED6,就会将要显示的数据在数码管中显示出来。从P0 口输出的代码是BCD 码,从P2 口输出的就是位选码。这是扫描显示原理。
2键盘及读数原理
键盘是人与微机打交道的主要设备,按键的读取容易引起误动作。可采用软件去抖动的方法处理,软件的触点在闭合和断开的时候会产生抖动,这时触点的逻辑电平是不稳定的,如不采取妥善处理的话,将引起按键命令错误或重复执行,在这里采用软件延时的方法来避开抖动,延时时间20ms.
3 连击功能的实现
按下某键时,对应的功能键解释程序得到执行,如操作者没有释放按键,则对应的功能会反复执行,好象连续执行,在这里我们采用软件延时250ms,当按键没释放则执行下一条对应程序。利用连击功能,能实现快速调时操作。

网友:
键盘的按键方式是有标准的,这个名词叫作拍发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