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800立方米水箱单片机控制系统

楼主(2020-02-24):
摘     要
单片机系统设计的目的是应用单片机控制技术,以8051单片机为核心控制的800立方米的水箱的水位,并实现了报警和手动、自动切换功能。该系统操作方便、性能良好,比较符合电厂生产用水系统控制的需要。本文还详细的给出了相关的硬件框图和软件流程图,并编制了该汇编语言程序。

关键词: 单片机    水位
          控制     报警

一   8051单片机系统说明
1. 8051单片机简介
目前,8051单片机在工业检测领域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因此我们可以在许多单片机应用领域中,配接各种类型的语音接口,构成具有合成语音输出能力的综合应用系统,以增强人机对话的功能。89C51是Intel公司生产的一种单片机,在一小块芯片上集成了一个微型计算机的各个组成部分。每一个单片机包括:一个8位的微型处理器CPU;一个256K的片内数据存储器RAM;片内程序存储器ROM;四个8位并行的I/O接口P0-P3,每个接口既可以输入,也可以输出;两个定时器/记数器;五个中断源的中断控制系统;一个全双工UART的串行I/O口;片内振荡器和时钟产生电路,但石英晶体和微调电容需要外接。最高允许振荡频率是12MHZ。以上各个部分通过内部总线相连接。下面简单介绍下其各个部分的功能。
中央处理器CPU是单片微型计算机的指挥、执行中心,由它读人用户程序,并逐条执行指令,它是由8位算术/逻辑运算部件(简称ALu)、定时/控制部件,若干寄存器A、B、
B5w、5P以及16位程序计数器(Pc)和数据指针寄存器(DM)等主要部件组成。算术逻辑单元的硬件结构与典型微型机相似。它具有对8位信息进行+、-、x、/ 四则运算和逻辑与、或、异或、取反、清“0”等运算,并具有判跳、转移、数据传送等功能,此外还提供存放中间结果及常用数据寄存器。控制器部件是由指令寄存器、程序计数器Pc、定时与控制电路等组成的。指令寄存器中存放指令代码。枷执行指令时,从程序存储器中取来经译码器译码后,根据不同指令由定时与控制电路发出相应的控制信号,送到存储器、运算器或I/o接口电路,完成指令功能。程序计数器Pc  程序计数器Pc用来存放下一条将要执行的指令,共16位.可对以K字节的程序存储器直接寻址c指令执行结束后,Pc计数器自动增加,指向下一条要执行的指令地址。CPU功能,总的来说是以不同的方式,执行各种指令。不同的指令其功自略异。有的指令涉及到枷各寄存器之间的关系;有的指令涉及到单片机核心电路内部各功能部件的关系;有的则与外部器件如外部程序存储器发生联系。事实上,cRJ是通过复杂的时序电路完成不同的指令功能。所谓cRJ的时序是指控制器控照指今功能发出一系列在时间上有一定次序的信号,控制和启动一部分逻辑电路,完成某种操作。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17788/wps5.png
2. 时序
    1.时钟电路  M田—51片内设有一个由反向放大器所构成的振荡电路,XTALI和XTAL2分别为振荡电路的输入端和输出端。时钟可以由内部方式产生或外部方式产生。采用内部方式时,在C1和C2引脚上接石英晶体和微调电容可以构成振荡器, 振荡频率的选择范围为1.2—12MHZ在使用外部时钟时,XTAL2用来输入外部时钟信号,而XTALI接地。
    2.时序  MGL5l单片机的一个执器周期由6个状态(s1—s6)组成,每个状态又持续2
个接荡周期,分为P1和P2两个节拍。这样,一个机器周期由12个振荡周期组成。若采用
12MHz的晶体振荡器,则每个机器周期为1us,每个状态周期为1/6us;在一数情况下,算术和逻辑操作发生在N期间,而内部寄存器到寄存器的传输发生在P2期间。对于单周期指令,当指令操作码读人指令寄存器时,使从S1P2开始执行指令。如果是双字节指令,则在同一机器周期的s4读人第二字节。若为单字节指令,则在51期间仍进行读,但所读入的字节操作码被忽略,且程序计数据也不加1。在加结束时完成指令操作。多数Mcs—51指令周期为1—2个机器周期,只有乘法和除法指令需要两个以上机器周期的指令,它们需4个机器周期。 对于双字节单机器指令,通常是在一个机器周期内从程序存储器中读人两个字节,但Movx指令例外,Movx指令是访问外部数据存储器的单字节双机器周期指令,在执行Movx指令期间,外部数据存储器被访问且被选通时跳过两次取指操作。下面是51单片机的振荡电路图:

网友:
800立方米水箱单片机控制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