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LED电源EMC的因素

楼主(2020-02-24):
繁华的城市离不开LED灯的装饰,相信大家都见过LED,它的身影已经出现在了我们的生活的各个地方,也照亮着我们的生活。LED电源的EMC设计在整个产品研发过程中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这种电磁兼容性研究涵盖了电磁干扰和敏LED电源敏感性测试两个方面的要求。那么,哪些因素会对LED电源的电磁兼容性能产生影响呢?

驱动电源的电路结构

LED电源的电路结构设计是对EMC电磁兼容性影响最大的因素之一,不同结构的驱动电源,其电磁兼容性的优劣也是不一样的。线性电源在工作时会以发热的形式损耗大量能量。线性电源的工作方式,使他从高压变低压必须有将压装置,一般的都是变压器,再经过整流输出直流电压,不仅笨重,发热量也非常大,优点是对外干扰小,电磁干扰小,也容易解决。现在使用比较多的LED开关电源,都是以PWM形式的LED驱动电源是让功率晶体管工作在导通和关断状态。在导通时,电压低电流大,关断时,电压高电流小,因此功率半导体器件上所产生的损耗也很小。缺点比较明显的是,电磁干扰(EMI)也更严重。

开关频率

LED电源的电磁兼容性还会受到一个因素的影响,那就是开关频率问题。一旦出现电磁兼容故障,那么这种情况一般会发生在开关电路的电源中。而开关电路是开关电源的主要干扰源之一。

作为LED驱动电源的核心,目前所用到的电源开关电路主要由开关管和高频变压器组成。在工作中,它所产生的du/dt具有较大幅度的脉冲,频带较宽且谐波丰富。之所以驱动电源会产生这种高频脉冲干扰,其原因就在于开关电路的开关管负载为高频变压器初级线圈,是一种感性负载。在开关电源导通的瞬间,LED驱动电源内部的初级线圈产生很大的涌流,并在初级线圈的两端出现较高的浪涌尖峰电压;断开瞬间,由于初级线圈的漏磁通,致使部分能量没有从一次线圈传输到二次线圈,电路中形成带有尖峰的衰减振荡,叠加在关断电压上,形成关断电压尖峰。高频脉冲产生更多的发射,周期性信号产生更多的发射。在LED电源系统中,开关电路产生电流尖峰信号,而当负载电流变化时也会产生电流尖峰信号。这就电磁干扰根源之一。

接地

在所有EMC问题当中,有近一半的问题是LED电源的不适当接地而引起的。目前常用的信号接地方法有三种,分别是单点、多点和混合。在开关电路频率低于1MHz时,可采用单点接地方法,但不适宜高频。在高频应用中,最好采用多点接地。混合接地是低频用单点接地,而高频用多点接地的方法。

地线布局是关键,高频数字电路和低电平模拟电路的接地电路尽不能混合。以上就是LED技术的相关知识,相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未来的LED灯回越来越高效,使用寿命也会由很大的提升,为我们带来更大便利。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