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词解释】1、功率VA和W是什么关系?

楼主(2020-02-24):
    首先说明一下VA、W和Var不是功率,他们只是功率的单位,分别是视在功率(用S表示)、有功功率(用P表示)和无功功率(用Q表示)的单位。
    记住是有功无功,不是有用无用!!!
    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呢,我们看他们的公式:
    视在功率S=UI
有功功率P=UIcosΦ
    无功功率Q=UIsinΦ。
    电压与电流之间的相位差(Φ)的余弦叫做功率因数,用符号cosΦ表示
    根据公式可以看出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是:S^2=P^2+Q^2
    我们可以把三种功率画成功率三角形,两个直角边分别表示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斜边表示视在功率。
    再补充下:
    在交流电路中,由电源供给负载的功率有两种:一种是有功功率,一种是无功功率。
    有功功率是保持用电设备正常运行所需要的电功率,就是将电能转换为其他形式能量(比如机械能、光能、热能)的电功率。
    无功功率比较抽象,它是用于电路内电场与磁场的交换,并用来在电气设备中建立和维持磁场的电功率。它不对外作功,而是转变为其他形式的能量。凡是有电磁线圈的电气设备,要建立磁场,就要消耗无功功率。无功功率决不是无用功率,它的用处很大。电动机需要建立和维持旋转磁场,使转子转动,从而带动机械运动,电动机的转子磁场就是靠从电源取得无功功率建立的。变压器也同样需要无功功率,才能使变压器的一次线圈产生磁场,在二次线圈感应出电压。因此,没有无功功率,电动机就不会转动,变压器也不能变压。
    引用一个比较精辟的解释有功无功和无功补偿:
    有个帅哥用一个推车搬家,把东西都挂在前面,帅哥一边压着车把一边推,累的满头大汗;过来一个美女,坐在推车离车把近的车的一侧,哈哈,一下轻了不少。帅哥推得又轻松又惬意。帅哥压着车把的力是无功电流,克服摩擦力往前的推力是有功电流,把东西推到目的地是有功。美女就是无功补偿。没有无功补偿,供电系统也能工作,就是累点,耗能厉害;有了美女,男女搭配,干活不累,效率高,还开心。东西在前面,美女在后面,是容性无功;东西在后面,美女在前面,是感性无功。
    (来源:电气自动化控制网)

网友A:
    功率VA和W是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VA和W是什么关系

    通俗的讲:伏安乘积VA单位就是功率W,但VA包括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即损耗部分),所以在小功率场景、例如二次电源都是用W表示;在大功率场景,类似车载MCU、OBC,UPS、光伏逆变器等都是用VA,一般多为kV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