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PCB设计] NB-IoT产品项目开发问题汇总

楼主(2020-02-24):
伴随着NB-IoT技术的发展和NB-IoT网络的完善,越来越多的公司踏进了NB-IoT的产品研发阵营,各种各样的基于NB技术的产品也面向市场。据华为预算,未来10-15年是物联网快速发展的阶段,作为物联网的重要组成部分,NB技术也起到推动作用。

虽然各家的NB-IoT产品设备在研发阶段和实验室都会经过详细的测试,但是用户在测试评估板产品设计,现场测试过程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个时候需要对问题进行快速准确定位,总结如下:

1.网络问题

如果没有专用的信号测试仪器,可以咨询采购SIM卡的运营商进行确认测试现场的网络状况

2.设备状态

如果信号确认正常,下一步确认设备是否正常开机。检查硬件电路,主要是模组电源部分和串口电路;电源供电是否正常,开机流程是否正确,正常开机流程应该是mcu先开机,延时几十秒钟,待引脚电平稳定后模组在开机;模组与控制器的串口电平是否匹配,必要时需给模组单独供电,引出模组串口在PC上调试确认。

3.设备不能注网

此种情况:首先排查SIM卡状态,SIM卡状态是否正常,是否欠费,通过SIM卡管理平台查询,或咨询运营商;
检查硬件射频电路,PCB走线是否符合射频设计规范,是否做阻抗匹配;
检查天线及接口是否正常,通过更换测试比对确认;
检查APN是否按照开卡时的业务设置;
如果是在现场发现问题,排除网络和设备状态之外,需要注意设备密集部署产生的问题。之前,电信网络只有2506一个频点,后来发展到了引入2504 和2508频点。这样会导致在不同频点注网时,NB终端注网时间增长,若此时MCU没有留给终端足够的入网时间,那么就会导致设备永远不能注网。还有一种情况是伴随着NB终端同时大量入网,导致无线信号的信号质量下降,不能达到NB设备入网条件。

判断这种问题,需要通过网络指示灯或者打印出来MCU和NB-IOT模组之间的交互信息,确认模组的状态。条件允许,可以确认NB终端的位置,找运营商查看基站和小区信息,是否有不正常行为。

4.NB终端发送上行数据丢失

这类问题一般是现场无线信号或者NB-IoT设备在运营商平台注册延时时间长导致。此时需要引出调试接口查看此时NB终端的注网状态,信号质量,小区号码和发送数据失败的返回代码。如果无线信号正常,那么需要重点排查设备在运营商平台注册的时间是否过长。

此外电信NB卡通常只能先接入电信专有云平台,再通过其转发推送到第三方平台,或者和电信对接商务,将该平台加入白名单。

5下发数据到达不了模组

由于NB-IoT设备有个PSM机制,如果NB终端进入了PSM状态,此时考虑模组不能立即收到无线下发的数据。此时可以咨询运营商确认卡的配置信息,APN,T3314 和T3412等参数情况,确认NB终端是否是发送完上行数据后立即进入了PSM导致。

6.现场调基站参数无效

如果有工程师在现场调试过NB-IoT设备,会发现设备注册的基站或者小区经常有不是距离最近的基站或者小区的情况。如果发现调整NB终端最近基站参数无效,那么需要查看下NB终端此时注册的基站和小区编号。

7.现场突然有问题导致数据传输异常

这个问题首先确认SIM卡是否到期或者欠费,如果不是卡的问题,一般是运营商调整了网络参数或者修改了基站的一些配置,间接影响了终端的业务数据。可持续关注2天,如果还有问题,那么需要反馈运营商,如果不出现,那么问题就可排除。

8.功耗问题题

经常会有同事反馈,产品在实验室和做老化测试时,没有问题,为什么在现场电池很快就没有电了?或者一些设备在现场,运行一段时间,发现设备已经没有电了。

碰到这类问题,首先排查NB终端的个体差异,如果现场设备更换完一次电池后,还是很快用完电池电量,那么需要进行全面检查,比如漏电,卡是否欠费和注网失败的情况。漏电情况,这个很容易理解,卡欠费和注网失败的情况下,NB终端一般会长时间周期性的尝试注网,此时功耗是较大的。其次检查该处的信号质量,如果此处的无线信号质量弱,NB终端一般会加大射频发射功率,导致整机功耗增大。最后需要排差网络配置差异,比如DRX的周期情况,e-DRX的采用情况等。至于有什么影响,相信做NB-IoT的工程师都有自己深刻的体会。

9.设备如何升级

伴随着网络的发展,NB-IOT模组特性也在不断发展,升级设备则变得不可避免。升级设备通常需要升级MCU和NB-IoT模组两个方面。现在各家运营商的平台做的都很智能,支持MCU和NB-IoT模组的升级。思路是做设备的差分升级包,通过运营商管理平台和NB-IoT网络下发到NB设备,完成MCU和NB终端的在线升级。

以上是笔者在工作中碰到的一些典型问题,做了总结奉献给大家,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给读者有一定的启发作用。NB-IoT的产品从研发到现场测试,还有其他各种问题出现,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项目设计方的开发经验之外,还需和运行商,模组厂商进行密切沟通,得到后者及时有力支撑。

奇迹物联作为一家专注于eSIM技术的物联网公司打通了模组和SIM卡两条供应链。提供NB组,NB贴片、插拔SIM卡,NB DTU,透传模块等产品,以及相关的卡管理平台和技术支持服务,通过我们专业服务为用户的项目开发提供有力支撑,为用户创造更大价值。
QQ1947540352

网友:
NB-IoT产品项目开发过程中确实有很多问题需要更多细致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