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机器人 单片机控制舵机测试程序

楼主(2020-02-24):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P2_0 = P2^0;
sbit    P2_1 = P2^1;
sbit    P2_2 = P2^2;
sbit   P2_7 = P2^7;
/*delay(1)延时时间为300US
delay(80)延时时间为20mS
delay(4)延时时间为1mS
delay(8)延时时间为2mS
delay(6)延时时间为1.55mS
delay(2)延时时间为0.55MS
delay(10)延时时间为2.5mS
*/
void Delay(int j)   //延时
    {      int i;
        for(;j>0;j--)
       {
         for(i=0;i<28;i++);
          }
    }

void main(void)
{
          int i=0;
          int j=0;
          int g=0;
          P2=0XFF;
            P2_0=0;             //舵机电源地线
            P2_1 =1;   //舵机电源电压    注意 这两个 引脚要和单片机 电源电压和地线 共线 ,不然会出现舵机只按一个方向转
            P2_2=0;   // 控制脉宽
  while(1)
       {  for(g=0;g<25;g++)   //0.5ms 0度位置

                   P2_7=0;  //开启P2_7灯
                    P2_2=1;
                     Delay(2);
                    P2_2=0;
                  Delay(78);
                   Delay(100);
               }
           Delay(5000);
            P2_7=1;  //结束P2_7灯
          //1.0ms   45度位置
      for(g=0;g<15;g++)
            { P2_2=1;
              Delay(4);
               P2_2=0;
               Delay(78);
             Delay(100);

  //1.5ms   90度位置
      for(g=0;g<15;g++)
       {   P2_2=1;
            Delay(6);
             P2_2=0;
                Delay(78);
               Delay(100);

  //2.0ms   135度位置
    for(g=0;g<15;g++)
         {   P2_2=1;
              Delay(8);
              P2_2=0;
              Delay(74);
              Delay(100);
         }
  // 2.5ms   180度位置
or(g=0;g<15;g++)
        { P2_2=1;
          Delay(10);
           P2_2=0;
           Delay(72);
           Delay(100);

    }
}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