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partition 说是被reserved

楼主(2020-02-24):
打开part editor 提示图片信息,这些partition变成只读状态了,请问如何修改?

网友:
看下是不是锁定的

网友:
先确定器件有没有锁住

网友:
要不是别人在编辑就是没有完全退出

网友(2024-11-15):
有没有解决了,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4-12-25):
应该是分区被锁定了,需要手动解锁。 Setup - Unreserve Parti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