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初识

楼主(2020-02-24):
1.柔性电路的挠曲性和可靠性目前 FPC 有:单面、双面、多层柔性板和刚柔性板四
种。①单面柔性板是成本最低,当对电性能要求不高的印制板。在单面布线时,应
当选用单面柔性板。其具有一层化学蚀刻出的导电图形,在柔性绝缘基材面上的导
电图形层为压延铜箔。绝缘基材可以是聚酰亚胺,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芳酰胺
纤维酯和聚氯乙烯。②双面柔性板是在绝缘基膜的两面各有一层蚀刻制成的导电图
形。金属化孔将绝缘材料两面的图形连接形成导电通路,以满足挠曲性的设计和使
用功能。而覆盖膜可以保护单、双面导线并指示元件安放的位置。③多层柔性板是
将 3 层或更多层的单面或双面柔性电路层压在一起,通过钻孑 L、电镀形成金属化
孔,在不同层间形成导电通路。这样,不需采用复杂的焊接工艺。多层电路在更高
可靠性,更好的热传导性和更方便的装配性能方面具有巨大的功能差异。在设计布
局时,应当考虑到装配尺寸、层数与挠性的相互影响。④传统的刚柔性板 是由刚性
和柔性基板有选择地层压在一起组成的。结构紧密,以金属化孑 L 形成导电连接。
如果一个印制板正、反面都有元件,刚柔性板是一种很好的选择。但如果所有的元
件都在一面的话,选用双面柔性板,并在其背面层压上一层 FR4 增强材料,会更经
济。⑤混合结构的柔性电路是一种多层板,导电层由不同金属构成。一个 8 层板使
用 FR-4 作为内层的介质,使用聚酰亚胺作为外层的介质,从主板的三个不同方向伸
出引线,每根引线由不同的金属制成。

网友:
介绍全了,谢谢贴主,但感觉我还要多比较之间的不同才能深入了解

网友(2023-01-05):
    不错,色香味俱全,料足味美,尝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