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VX2.2CES刷不出数据,有哪些原因?

楼主(2020-02-25):
打算处理等长,但是ces刷不出来数据,其他板子都可以。请问有哪些原因?

网友:
看看是不是拓扑不对

网友:
不要打开多个PCB

网友:
看下ICDB是否正常

网友:
有没有全部展开?

网友:
以前遇到过,但是忘记怎么解决了

网友A:
是ces所有数据都刷不出来还是只有等长数据刷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ces所有数据都刷不出来还是只有等长数据刷不出来?

等长的数据刷不出来

楼主:
谢谢大家了,问题解决了,是因为添加了测试点的问题,把测试点删除后就可以正常刷新数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了,问题解决了,是因为添加了测试点的问题,把测试点删除后就可以正常刷新数据了

为什么和测试点有关系呢??分析原因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