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基于AVR单片机的智能蓄电池巡检系统

楼主(2020-02-25):
摘要:介绍了一种基于 AVR单片机(Atmega128)的电池巡检系统的设计方案及其软、硬件设计。该监控系统能够及时可靠的对电池组进行巡回检测,检测蓄电池的各种实时运行数据及状态,自动检测蓄电池故障并发出报警。
关键词:单片机;蓄电池巡检;电池内阻

引言

在通信、电力和微波等系统中,蓄电池组是重要的储能设备,它可保证通信设备及动力设备的不间断供电,直接关系到整个直流电源系统的可靠运行。如果不能妥普的管理使用蓄电池组,例如过充电、过放电及电池老化等现象,都会导致电池损坏或电池容量急剧下降(因为电池组一般是由电池单体串联组成,即使只有- -节电池性能恶化,也会严重影响整组电池的性能),从而影响设备的正常供电。因此,及时可靠的对电池组进行巡回检测对于维护通信系统设备的正常运转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目前电力系统常用的检测方法就是平时测量电池的端电压及每年进行容量核对性放电,显然平时浮充状态下的端电压测量是难以反映电池的好坏的,即使性能差的电池在浮充时也能测得合格的电压,而一旦停电,需电池放电时,该电池就可能无法保证事故状态下放电要求,从而扩大事故范围。文中介绍了一种基于高性能AVR单片机设计的智能电池巡检系统,该系统采用模块化设计,结构合理,电器性能及抗电磁干扰性能优越。经试用,运行效果良好。

1电池巡检系统功能及结构
本监控系统实时监测单体电池电压、电池组端电压和电流、电池房环境温度和电池温度,测量单体电池内阻,统计单体电池参数。电池监测具有过压、欠压和差压报警功能,根据用户设定的报警参数及时报警,能够准确查找故障电池,并对电池单体电压、总电压,充放电电流,电池内阻进行精确管理及严格控制,自动完成电池的精确管理及保养维护。系统具有实时时钟,参数具有掉电保护功能,掉电后系统设置不会丢失,最多可记录30条历史故障,以及该故障排除时间。

网友:
    基于AVR单片机的智能蓄电池巡检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