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PC 机与单片机通信

楼主(2020-02-25):
[实验任务]
单片机串口通信的应用,通过串口,我们的个人电脑和单片机系统进行通信。个人电脑作为上位机,向下位机单片机系统发送十六进制或者ASCLL码,单片机系统接收后,用LED显示接收到的数据和向上位机发回原样数据。
[硬件电路图]

[实验原理]
RS-232是美国电子工业协会正式公布的串行总线标准,也是目前最常用的串行接口标准,用来实现计算机与计算机之间、计算机与外设之间的数据通讯。RS-232串行接口总线适用于:设备之间的通讯距离不大于15m,传输速率最大为20kBps。RS-232协议以-5V-15V表示逻辑1;以+5V-15V 表示逻辑0。 我们是用MAX232芯片将RS232电平转换为TTL电平的。 一个完整的RS-232接口有22根线,采用标准的25芯插头座。我们在 这里使用的是简化的9芯插头座。注意我们在这里使用的晶振是11.0592M的,而不是12M。因为波特率的设置需要11.0592M的。“串口调试助手V2.1.exe” 软件的使用很简单,只要将串口选择‘CMO1’波特率设置为‘9600’ 数据位为 8 位。打开串口(如果关闭)。然后在发送区里输入要发送的数据,单击手动发送就将数据发送出去了。注意,如果选中‘十六进制发送’那么发送的数据是十六进制的,必须输入两位数据。如果没有选中,则发送的是ASCLL码,那么单片机控制的数码管将显示ASCLL码值。

网友:
    PC 机与单片机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