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組STANDARD UART

楼主(2020-02-25):
一塊板子上需求30組STANDARD UART每一組UART只需TXD,RXD。
誰有方案可以推薦的。
Thx~~

网友A:
UART 另一邊想接什麼介面?

隨便給都接得起來是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UART 另一邊想接什麼介面?

隨便給都接得起來是嗎?

另一端就是標準的STANDARD RS-232的裝罝。

簡述就是一台主機需求有30個STANDARD RS-232
要接30台STANDARD RS-232的裝罝。
可以是非同時的方式來詢問30台裝置
Thx.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一端就是標準的STANDARD RS-232的裝罝。

簡述就是一台主機需求有30個STANDARD RS-232

既然可以非同時使用,你就用顆標準 UART Transceiver 16C550,後面用 74HC4051 和 74HC4052 搞個通道切換就好了呀!

74HC4051 = 8 Channel
74HC4052 = 4 Channel

8 x 4 = 32 Channel

TI CD405xB.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可以非同時使用,你就用顆標準 UART Transceiver 16C550,後面用 74HC4051 和 74HC4052 搞個通道切換 ...

請問4051及4052能提供圖接法嗎??Thx.

网友B:
    如果同時只有一組TXD/RXD 動作.
    4067 可以更簡化.
    MCU 控制channel addr , 選擇通道TX/RX , 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同時只有一組TXD/RXD 動作.
4067 可以更簡化.
MCU 控制channel addr , 選擇通道TX/RX , 參考看看.

感謝提供資訊。th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