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EMC中使用铁壳的屏蔽RJ45时,网线的屏蔽层如何处理?

楼主(2020-02-25):
电磁兼容实验中,耦合夹给网线加快速瞬变干扰时会把通信出现问题,所以改进设计时使用了带触角的Rj45,并打算使用金属水晶头和双屏蔽网线。但是关于双屏蔽网线的铝箔层和铜网层以及中心的铜线如何处理一头雾水,网上查资料说中心的铜线要绕在铜网上然后按在金属水晶头里和金属接触上,但是关于铝箔处理和其他的一些细节还是不太清楚,请大家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我看好多处理都是把屏蔽层焊接在铁壳上的

网友B:
最简单的做法就是选一根屏蔽双绞线直接拆开看,铝箔主要针对高频,编织铜网主要阵地低频,这两者最终都与水晶头的金属外壳电气上面连接起来,但是一般这个铜线最终是要焊上连接的水晶头的金属外壳。当然这里还有其他的可以做到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好多处理都是把屏蔽层焊接在铁壳上的

  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做法就是选一根屏蔽双绞线直接拆开看,铝箔主要针对高频,编织铜网主要阵地低频,这两者最终都与水 ...

多谢大佬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