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功率放大器调试方法

楼主(2020-02-25):
调试的一般步骤:
1、连接好系统,因为你的放大器有可能会自激,要注意的是做好仪器的保护,在仪器的输
入输出都得加上衰减器,特别是功放输出接到一起输入之间要根据你的攻放可能输出的功率
选择合适的衰减器;同时给mos管栅极供电的电源可以调节电压,给漏极供电的电源最好采
用的有限流功能的;焊好功率管之前,可以先调节好G极的电压为0或很小,
2、焊好功率管之后不要急着加电,一定仔细检查系统,注意测G极的电压的万用表最好使用
指针式的,数字表的表笔可能电压比较高,特别对cmos管,把漏极电源的输出电流限在比较
小的范围内;
3、上电后注意你的仪器的频响波形及电源电流,逐渐调高栅极电压,直至导通,导通后如
果不存在自激现象,逐渐加大电压、逐渐放开漏极电源的输出电流,直到你设计的静态工作
点电压;

网友:


网友:
射频功率放大器调试方法,看看

网友:
是哪家PA公司的呀,哈哈

网友(2020-05-31):
    大功率功放调试感觉更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