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路过的大神帮我看看下面这个mos管开关电路

楼主(2020-02-26):
用的NCE3401 Pmos管,我会自动S脚和D脚接错了,先不管这,就按照图中的接法,D到S是一直导通的,假设VIN输入12V时,Vbus不输入电压,理论上PMOS截止,12V从S到D应该是有一个二极管反向的,应该过不去电压,理论上VD=Vbus是0V,但是我量出来vbus是10V多一些,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我觉得也许可以这样分析:Pmos管截止状态也存在DS漏电流,可以视为DS间有一个大电阻R1。Vs=12-0.3=11.7V。当你测量悬空的Vbus脚时,万用表也有一个到地大电阻R2,R1和R2分压,就得到10V多一点的电压了。你可以试着在Vbus到地之间加一个几十K的电阻,估计这个电压就降下来了。

网友A:
    没看明白,如果就这个电路图来说Vbus到vcc会一直有电,因为MOS管里的内部二极管

网友:
    MOS管内部的寄生二极管一直处于导通状态,控制管脚不管有没有电平都会被导通,现在这样,没有起到你想要的防反作用

网友:
    确定QX1的SD没有接反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如果就这个电路图来说Vbus到vcc会一直有电,因为MOS管里的内部二极管

这是一个低损耗(低导通压降)的防反接电路。PMOS的D接输入,S接输出。Vbus正接时(且Vin低于Vbus),DS通过寄生体二极管先导通,S得到高电平,GS产生负压,MOS管导通短路掉体二极管来降低其导通压降,实现减少损耗的目的。

    Vbus反接时,DS无法导通,不会对后级电路提供反向电压,起到保护作用。
当Vbus正接而Vin逐渐上升,使得VGS电压低于导通阈值,MOS管关断,D1导通,DS体二极管也反向截止,此时由Vin取代Vbus向后级供电。

网友:
随便找了两个PMOS和肖特基管的模型搭了一下仿真电路,方便大家分析理解。VG1=Vin,VG2=Vbus

网友:
    MOS管输出4.06V那段时间,应该是因为Vin比较高,MOS管的GS压差(VF1-VG1)没达到阈值,所以MOS管关闭,此时靠MOS管的体二极管维持输出,存在一定的导通压降和功率损耗。
    当Vin低于1V后,MOS管导通(估计这个型号的MOS管Vgs阈值在-3V左右),这时就可以输出5V,MOS管上的损耗就基本没有了。

网友:
    回到楼主的问题,同样也仿真对比了一下,R2(D极到地阻抗)分别为1G欧姆和100K欧姆时,测量到的D极电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