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CAM350里如何选择线或焊盘,并自动捕捉它们的端点和中心点?

楼主(2020-02-26):
在CAM350里如何选择线或焊盘,并自动捕捉它们的端点和中心点,就像V2001里按S键后能选择线并自动显示当前的D码

网友:
按“Z”键,其作用和V2001的S一样。有时按“Z”可能抓不到中心那就把移动量弄小点,如还不行就按“Page Up”把標框放大。再按Q键点相应PAD就会有D码状态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