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向导做的symbol,下面引脚怎样弄成从左向右排

楼主(2020-02-26):
这个向导做的symbol,下面引脚怎样弄成从左向右排

网友:
再加一行左或右

网友:
Excel 里多加一行添上左或右,再导入

网友:
把管脚方向选择一下

网友:
删掉在重新弄

网友:
不是调换顺序,是每个pin加上左,右,上,下。它才会按你的想法摆

网友:
    不能设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