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计算公式,为什么某一句耗时特别长

楼主(2020-02-26):
是一个用来计算颗粒集体内应力分布的程序,其中出问题的是这个循环,用来计算内应力矢量在XY方向上的分布

  • for i=1:sandnum
  •     for j=1:sandnum
  •         h=((spp(i,1)-spp(j,1))^2+(spp(i,2)-spp(j,2))^2)^0.5;
  •         r1=max(spp(i,3),spp(j,3));
  •         r2=min(spp(i,3),spp(j,3));
  •         a=asin(r2*sin(angel/2)/r1)*2;
  •         h=h-r2*cos(angel/2)-r1*cos(a/2);
  •         h=(h*2*r2*sin(angel/2)-(0.5*angel*r2^2-0.5*sin(angel)*r2^2)-(0.5*a*r1^2-0.5*sin(a)*r1^2))/(2*r2*sin(angel/2));
  •         rr=r2*sin(angel/2)*kcem;
  •         %A=2*rr/10^3;
  •         A=pi*rr^2/10^6;
  •         a(i,j)=e1(i,j,1)*E*A/h*10^6;%[N]x
  •         b(i,j)=e1(i,j,2)*E*A/h*10^6;%[N]y
  •         c(i,j)=e2(i,j,1)*G*A/h*10^6;%[T]x
  •         d(i,j)=e2(i,j,2)*G*A/h*10^6;%[T]y
  •     end
  • end

  •

用探查器优化的时候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下图中的37行,也就是上面代码13行,a(i,j)那行耗时远大于其他。但是37-40行的计算公式明明是一样的,循环次数也一样。如果增加计算颗粒数量这个现象更明显,37行耗时能超过总运行时间的95%。各参数我都点开看了,不是因为有虚数。
到现在也没搞清楚怎么回事 各位看看有没有知道啥情况的。我用的matlab2016a,电脑系统是64位win10

网友:
后面是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