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解析】以太网口防雷设计002【干货来了】

楼主(2020-02-26):
我们继续观看其他7个图,基本上大同小异,主要是用的气体放电管GDT数量上做了变化,比如方案5中做了简化,共用了一个GDT。一般而言我们网口要承担10/700us波形2KV的冲击,大多时候不需要做防护,即依靠BOB-SMITH电路中的那个1NF的大号电容做疏导,芯片本身也需要耐抗。其他几个方案里面,不同的是采用了纯TVS方案和TVS加TSS方案。比较有意思的是混杂了一张POE的电路,这个电路不在这里详细论述。

一般而言,如果产品是室内使用,大多满足欧盟的2KV要求即可,除非芯片特别弱需要辅助的设计,如果产品用在室外,就要考虑4-6kv的设计,因为实际情形下尤其产品销售在热带雨林地区很容易把产品打坏,其返修费用非常昂贵,所以提升等级的原因在这里。

在图4里面,我们要注意其不参与通信的4根线是一样端接到地的,原因就是空悬的时候,雷击能量到该位置会在末尾拉电弧,假设产品使用在加油站仓库等危险地方,就可能引发危险和灾难。我们要看6、7这样的TSS方案,TSS是一种用在信号线上面的防雷器件,会直接短路把雷击能量拉到地上去,最大的特点就是非常便宜,0.18-0.24每个,集成的则会昂贵,坏处就是占用的面积比较大,对于低成本方案效果极好。TSS用的时候最大的风险就是激活时,把能量泄放到了地,而这个地如果不与PE相连,那么就可能流向GND连接到的其他设备。

总体而言,以太网口的方案在大多情形下并不是很棘手的方案,要根据实际使用的情形来调整。

网友:
以太网口防雷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