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效分析之设计中存在的问题:ADF4360没用输出管脚的匹配处理

楼主(2020-02-26):
一. 概述

二. 结论

芯片RFoutB没做匹配处理导致芯片输出失锁,为设计上的问题。

三. 分析过程

3.1 失效确认

把器件换到正常的PLL板上测试发现PLL无法锁定,ADF4360输出频率不对,且输出相噪很差的信号。

把失效器件更换到评估板上测试,改变评估板软件的输出频率,ADF4360-7输出频率(423MHz)不变,且输出相噪很差的信号。测试ADF4360-7 Vturn电压只有几十mV。

更改配置软件的Core Power Current(改小)电流及RF Output power(改小)能使输出恢复正常。

3.2外观检查

1)外观检查,没有发现外观损坏情况。

   3.3 X-Ray检查

1)X-RAY检查无异常。

3.4 管脚电阻测试

管脚电阻测试正常芯片与失效芯片对比无异常。

3.5 管脚IV特性曲线测试

管脚IV特性曲线测试正常芯片与失效芯片对比无异常。

3.6 DECAP

开封1 PCS失效样品与正常样品,开封观察芯片内部结构复杂,且表面覆盖了一层金属层,无法观察到异常

3.7后续补充

后续ADI的亚洲区技术支持工程师专门来现场确认,现场更改了电路板及评估板的一些参数,包括更改环路滤波的参数,也没办法解决出现的杂散问题,带回了2PCS失效样品回去分析。

带回去的2 PCS失效样品他们确认是没有问题的,他们的工程师建议我们在没有用的RFoutB上加上一个50Ω的负载再测试看一下。

排查我们内部的评估板及PLL板发现我司的评估板及PLL板RFoutB均悬空,对Vvco加51Ω电阻后失效的芯片均恢复正常。

查阅芯片手册发现芯片的RFoutA及RFoutB输出均为差分输出。

RFoutB悬空,导致恒流源电流全部从RFoutA输出导致的三极管电流过大,产生杂散及失锁。从改小Core Power Current能使芯片输出恢复正常也能从侧面说明此问题。且芯片手册上也有要求没用的输出管脚必须要做匹配处理,具体请见芯片手册。

四. 结论

芯片RFoutB没做匹配处理导致芯片输出失锁,为设计上的问题。

网友:
ADF4360没用输出管脚的匹配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