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行代码显示输入参数不足

楼主(2020-02-26):
我用的是MATLAB2014b版本,但运行下面的代码却显示:“错误使用 interp1 (line 129) 输入参数的数目不正确”

代码:x=0:0.0104:29.9896;
          y=b(:,4);
          x1=0:0.0104:29.9896;
          f(x,y,x1);     %调用函数

          plot(x1,y1);

        function output=f(x,y,x1)
%UNTITLED2 此处显示有关此函数的摘要
%   此处显示详细说明
         output=interp1(x,y,x1,linear);

         end

网友:


网友:
    查看MATLAB帮助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