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上大功率电流走线如何处理?

楼主(2020-02-26):
最近在做一个直流电压200V/4kW的小型逆变器,交流输出线电压有效值110V,功率板打算采用4层板设计,由于之前没有设计过这种“大”功率的PCB,直流电流有20A,这种电压、功率级别的PCB设计需要注意些什么,如何安排比较合理,我现在想着把三相交流输出放在top层,地在bottom层,中间两层走直流电压正负极,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另外20A的电流对通孔、焊盘等有什么要求?

大神!!!!!!大佬!!!!!!!!!

网友:
我处理大功率就是把线画的尽量粗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