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添加过平衡块的坛友们,平衡块添加时有大小要求吗?

楼主(2020-02-26):
请教下添加过平衡块的坛友们,平衡块添加时有大小要求吗?还有距离有要求吗?一般谁多少?

网友A:
没有特定要求,只要满足工艺就好。
当平衡铜生成后,可以通过Analysis->Calculate Metal Area进行查看具体各层的铜皮覆盖率,并可通过多次变更设计进行数据对比,选取最佳设计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特定要求,只要满足工艺就好。
当平衡铜生成后,可以通过Analysis->Calculate Metal Area进行查看具体 ...

谢谢老吴,明白了

网友:
没有特殊要求

网友:
    满足工艺要求就行,你看着好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