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kill 的丝印导入导出功能来替换摆好的丝印

楼主(2020-02-26):
想用用skill 的丝印导入导出功能来替换摆好的丝印。
但是我导出的底层丝印,导入的丝印,坐标是对的,但是丝印大小不对,导入的丝印却不在底层,在顶层。大家有遇到过这个情况吗?弄了一下午也没整成功。

上面截图是导出导入的窗口,还有导出的文件。
还请大家知道的解解困,谢谢

楼主:
难道是我的skill出问题了?

楼主:
别人推荐我导sub drawing 但是删除位号,导入text的话,这样对后面的改板不大好

网友A:
先保证导入导出的两个文件的位号的字符号一致,然后top层导到top层,bot层导到bot层,应该是没问题的,这个skill我用过很多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保证导入导出的两个文件的位号的字符号一致,然后top层导到top层,bot层导到bot层,应该是没问题的,这个 ...

对的,我导入导出的两个文件的位号的字符是一致的,

为了测试这功能,我把封装全部更新。
然后用skill的丝印输出,输入(输入输出的窗口一样的,而且导入时没有的选择丝印的顶底层),以下为我的截图

最后导入的底层丝印,在顶层,但坐标是一样的

所以我怀疑是不是我的丝印输出输入的源代码出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的,我导入导出的两个文件的位号的字符是一致的,

为了测试这功能,我把封装全部更新。

如果还不行,可以发一份给我,我帮你合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还不行,可以发一份给我,我帮你合进去

我可能是丝印的导入导出skill出问题了,我贡献值够了,我先下载论坛里的这个skill试试,不行我再找您哈,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