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烧录问题

楼主(2020-02-26):
    请问各位高手,SPI烧录时MISO电压只掉一半是怎么一回事?如下图:

MISO及MOSI都没有连接上下拉电阻,但MOSI电压正常。
请问各位可能是因为造成这个情况?

    繼續看這樣寫有多少人會理你?>_<!!!

网友:
    接触不良吧

网友:
    没有图怎么说

网友:
    SPI外挂了几个外设,串接的电阻多大?

网友:
    這帖子很瞎的原因是︰

    • 沒有原理圖或說明,燒錄者和被燒錄者是什麼型號無法得知。
    • MISO 要和 MOSI 對接,燒錄者和被燒錄者都有 MISO,那是指誰的 MISO?
    • 樓主只問為什麼,到底是無法燒錄,還是燒錄正常,只是發現這現象感到很納悶。

    發帖者一定要想到,看的人能不能完全了解。

    如果燒錄動作都正常,只是樓主發現這現象很奇怪,這波形看起來是高阻抗Hi-Z)造成的。輸出端 MOSI 在未動作時是高阻抗Hi-Z),有可能是省電機制所導致,或是 MOSI 輸出端預設不是 SPI,要傳送時 GPIO 才會被切換成 SPI 模式。

    如果是燒錄會失敗,那我們只好繼續看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