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hyperlynx ddrx读操作仿真的几个疑问

楼主(2020-02-27):
    DQS与DQ之间组内已经做了±1mil的等长(组间存在一定长度差异)
    为何仿真发现读操作的时候DQS与DQ的保持时间上有负值(写操作是pass的)
    DQ在仿真的时候如果按照失效报告的负值增加了延迟,DQS与DQ的报告会pass

    但是DQS与CLK之间的DQSS - Earliest DQS与tDSH,增加了DQS的仿真延迟好像数值上没有任何变化?为何DQS的延迟没有起作用呢?

    地址线与CLK之间也是做了±1mil的等长,为何报告中还是有一些信号线存在Setup的失效?

在仿真步骤中,在控制信号的那个页中,TM的仿真还有哪些机关会影响到地址线的建立时间?

如果仿真按照速率1600跑 控制部分的时钟与控制信号也是按照1600配置吧?

网友A:
    用相同的设置单独提取读操作的波形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相同的设置单独提取读操作的波形看看

指的是?
    目前读操作应该按仿真参数的默认进行的配置

控制与ddr也按 otd进行了配置

楼主:
    读操作的时候ddr按照DQS_40_1600与DQ_40_1600配置
    控制按照ODT_40_IN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相同的设置单独提取读操作的波形看看

    如何单独提取呢?目前好像只能进行批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相同的设置单独提取读操作的波形看看

地址线与clk在等长一致的情况下

    部分会出现建立时间失效可能是哪些布线情况导致?因为地址线走的是菊花链,是接vvt的建立时间是pass的,先接的那个ddr反而不行了(同网络信号)

网友:
    接了几颗DDR芯片?
一般来说,菊花链拓扑最远端的负载波形是最好的,最近的波形最差,可以调整CPU到第一颗DDR的线长。

网友B:
    读周期不是调DQSS,是调DQSCK。请设置timing budget中的延时,而不是单纯调等长,板级的等长不等同于整个系统的延时。注意延时配置值和你们的软件工程师沟通,可不可以做寄存器配置或training。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读周期不是调DQSS,是调DQSCK。请设置timing budget中的延时,而不是单纯调等长,板级的等长不等同于整个系 ...

意思是即使dq-dqs等长了 也可能读写 失效?

楼主:
    像ddr3如果要跑1600 DQSCK延迟相对关系也要调整吗? (对于那种两片菊花链,或者四片菊花链的情况 一般应该如何确定合适的等长呢)

网友:
    读周期,一般情况下,不需要过多的调整DQSCK。
菊花链,在training时,会做读写均衡,偏移clk以适应cmd/addr bit正中间。理论上不需要严格控制等长,实际上为了每个负载的反射与振铃,会绕线做延迟,但主要目的是为了信号质量,不是为了单纯的时序。
    dq-dqs等长了,但为了等长没做好串扰、过冲设计,training时,dqs即使最理想的均衡到dq bit正中间,上升沿的偏移过大,高电平塌陷、判决电平处上下跳变,这些因素都会占掉时序裕量,导致fail。
所以等长要明确分析,从芯片内数据位发送时和选通差异多少,封装出来又差多少,然后再合理的调长度。常规的做法时pin delay+pcb delay来做等长,但实际不等长通过调初始延时也可以满足时序,只是会给配寄存器调初始延时的同事增加较多工作量,他要面对的可能是位宽*N*选通*时钟*地址的组合,并且反复校对training数据。所以从硬件调等长上缩小范围会对这部分工作更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