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用三极管电路控制电磁阀,TIP122管子导通后发热异常呢?

楼主(2020-02-27):
以前一直用这个电路控制电磁阀,我接手后也没注意。最近实验的时候发现tiP122管子导通后温度上升很厉害。电磁阀24v,内置电阻18欧姆。实测Vce只有0.9v,Ic是1.1A,为什么烫的这么厉害?板子已经出来了,各位大神看有救么?

网友:
    你仔细看看这个开关管(TIP122)手册,建议把R28 换成10K,电磁阀到管子间串个电阻。

网友:
    BC的电流太大了把?

网友:
    电磁阀到管子间串个限流电阻,不然Ic过大  导致管子功耗过大发烫

网友:
    “温度上升厉害”“烫的这么厉害”,这要具体测量温度看是否有问题。管子的功耗大约是P=0.9V*1.1A=1W。看规格书,热阻Θj-c=4.2℃/W,热阻Θj-a=62.5℃/W,那么推算热阻Θc-a=(62.5-4.2)=58.3℃/W,所以外壳温度Tc应该会比环境温度Ta高约58.3℃/W*1W=58.3℃,如果你的室温是20摄氏度,那管子的外壳温度就有58.3+20=78.3℃,自然就很烫了(60℃以上人手感觉就非常烫了而无法分辨,所以要用温度计准确测量才可靠)。

网友:
    电磁阀的规格是多少

网友:
    5楼分析准确。80度壳温也不见得绝对不能接受,取决于电磁阀是长期工作还是短时间歇工作、三极管周围环境。有无可能加个散热器?比较可靠的解决是用个N沟道MOSFET替代TIP122,可彻底避免发热,但光耦发射极要对地加加个10K电阻保护MOS管栅极,R28也要改为10K。

网友:
    没散热片应该有点热。

网友:
    电磁阀驱动电流需要多少呢?IB比较大,IC也大,能正常驱动的前提下,减小i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