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基于单片机AT89C51的节拍器的设计与制作

楼主(2020-02-27):
目前市场上的机械 节拍器价格高,节拍声音单调,调节不便,也不准确。本人用 r98C51设计制作的节拍器用鲜艳的颜色显示节拍数,起始拍的声音和其它拍的声音不同,节拍精度高,调节方便。该节拍器有很好的视觉和听觉效果,硬件成本低廉。笔者的孩子练钢琴时使用该节拍器 ,取得很好的效果。

1.硬件电路原理
节拍器以AT89C51单片机为控 制中心,由LED显示模块、调节键盘 模块、声音输出模块组成。电路原理如图1所 示 。ATMEL公 司生 产 的 觚’89C51单片机与MCS一51指令系统兼容,4JD脚结构,是系统的控制中心。 显示模块由四位一体的共阳极蓝色U∞显示器构成,采用动态扫描显示方式,Ql—Q4是LED的位选开关三极管,RI~R13是限流电阻。四位LED能完成显示节拍数、各功能代码及参数值的功能。键盘调节模块 由四只按键构成,分别是功能选择键A、设置参数选择键B、参数增加键C和参数减少键D,四只按键可以完成各种功能的选择和各参数的设置。声音输出模块由以Q1、Q2、Q3和扬声器为中心的功率放大电路组成,不同频率的脉冲从单片机的RA5口输出,经R14限流和功率放大后,推动扬声器发出声音。
由于输出的音频信号是脉冲波,三极管工作在开关状态,损耗小发热量不大,Q2、Q3使用小功率管C8050和C8550即可。整个系统硬件结构简单。由外部提供12v直电,LM7805稳 压后供单片机及Um显示用。

网友:
基于单片机AT89C51的节拍器的设计与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