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电源是否短路的测试方法

楼主(2020-02-27):
    各位大侠,
       电路板不通电,使用万用表的电阻档测量电源网络对地绝缘,不同电源网络对地绝缘的话,阻值应该是多少,有没有一些标准参考,如何判断电源网络对地短路,
    麻烦谁有这方面的资料,支援一下,多谢了!

网友A:
    一级一级查把,对地阻抗没有很明确的标准,与电路结构或者器件内部结构有很大关系

网友B:
    如果电阻值小于100,看看原理图中电源和地之间有没有特殊需要串入一个小电阻,如果没有,十有八九短路了

网友C:
    没有标准,但是为了调试或快速排查问题,通常会放置一个0欧姆的电阻在电源输出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级一级查把,对地阻抗没有很明确的标准,与电路结构或者器件内部结构有很大关系

    说的有道理,是需要一级一级去查,之前我理解错了,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电阻值小于100,看看原理图中电源和地之间有没有特殊需要串入一个小电阻,如果没有,十有八九短路了

    说的有道理,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标准,但是为了调试或快速排查问题,通常会放置一个0欧姆的电阻在电源输出端。

之前我理解错了,这个确实没有标准,根据实际板子去测量才行,多谢 指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之前我理解错了,这个确实没有标准,根据实际板子去测量才行,多谢 指点

    有个问题请教一下  你的等级怎么那么高  想快点升到三级  因为三级才能加别人为好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问题请教一下  你的等级怎么那么高  想快点升到三级  因为三级才能加别人为好友

    时间积累出来的,没有什么快速升级的方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时间积累出来的,没有什么快速升级的方法

    OK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OK  谢谢啦

可以每天下午3点签到,获得额外的威望值

网友:
    哈哈,确实是跟板子有关系的,有的板子我们测出来在1K左右,但是开关电源的话,测试输入的电阻的话基本上都是在兆级别的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我感觉就是直接上DC电源,,然后先接一根电源线,另一根点触一下,看下DC电源上面显示的电流以及是否保护了

网友:
    一般电流偏大,首先排除电源芯片,常用方法为万用表拨到二极管档,同时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接触需要测量的电源端,如果反向电阻很小(视频输出端75欧姆电阻接地)可以判断为电源短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电阻值小于100,看看原理图中电源和地之间有没有特殊需要串入一个小电阻,如果没有,十有八九短路了

    100欧姆不一定,我之前给FPGA供电的核电压一直报短路,折腾了好久,后来才发现是万用表误报了,实际对地阻抗30Ω左右,万用表识别成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100欧姆不一定,我之前给FPGA供电的核电压一直报短路,折腾了好久,后来才发现是万用表误报了,实际对地 ...

    我没有说一定会短路,所以要找电源和地之间是不是串了一个小电阻用于特殊需要。如果没发现, 那只有上电后看电源的电流,如果不是很大,就说明没短路,如果一下子跳到很高,那肯定短路了

网友E:
    这个问题其实比较复杂,不同的板子要具体分析。规范的设计非常重要,预留相应的测试设计可以在出问题时可以快速定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其实比较复杂,不同的板子要具体分析。规范的设计非常重要,预留相应的测试设计可以在出问题时可以 ...

    确实需要实际板子实际分析,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