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惑者也!总结EMC常见问题,并配有详细解答哦!

楼主(2020-02-27):
从网上搜集了一些EMC中常见的问题并且做了详细的解答,分享给大家,一起学习,一起进步!

1. 为什么要对产品做电磁兼容设计?

答:满足产品功能要求、减少调试时间,使产品满足电磁兼容标准的要求,使产品不会对系统中的其它设备产生电磁干扰。

2. 对产品做电磁兼容设计可以从哪几个方面进行?

答:电路设计(包括器件选择)、软件设计、线路板设计、屏蔽结构、信号线/电源线滤波、电路的接地方式设计。

3. 在电磁兼容领域,为什么总是用分贝(dB)的单位描述?10mV是多少dBmV?

答:因为要描述的幅度和频率范围都很宽,在图形上用对数坐标更容易表示,而dB就是用对数表示时的单位,10mV是20dBmV。

4. 为什么频谱分析仪不能观测静电放电等瞬态干扰?

答:因为频谱分析仪是一种窄带扫频接收机,它在某一时刻仅接收某个频率范围内的能量。而静电放电等瞬态干扰是一种脉冲干扰,其频谱范围很宽,但时间很短,这样频谱分析仪在瞬态干扰发生时观察到的仅是其总能量的一小部分,不能反映实际的干扰情况。

5. 在现场进行电磁干扰问题诊断时,往往需要使用近场探头和频谱分析仪,怎样用同轴电缆制作一个简易的近场探头?

答:将同轴电缆的外层(屏蔽层)剥开,使芯线暴露出来,将芯线绕成一个直径1~2厘米小环(1~3匝),焊接在外层上。

6. 一台设备,原来的电磁辐射发射强度是300mV/m,加上屏蔽箱后,辐射发射降为3mV/m,这个机箱的屏蔽效能是多少dB?

答:这个机箱的屏蔽效能应为40dB。

7. 设计屏蔽机箱时,根据哪些因素选择屏蔽材料?

答:从电磁屏蔽的角度考虑,主要要考虑所屏蔽的电场波的种类。对于电场波、平面波或频率较高的磁场波,一般金属都可以满足要求,对于低频磁场波,要使用导磁率较高的材料。

8. 机箱的屏蔽效能除了受屏蔽材料的影响以外,还受什么因素的影响?

答:受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机箱上的导电不连续点,例如孔洞、缝隙等;另一个是穿过屏蔽箱的导线,如信号电缆、电源线等。

9. 屏蔽磁场辐射源时要注意什么问题?

答:由于磁场波的波阻抗很低,因此反射损耗很小,而主要靠吸收损耗达到屏蔽的目的。因此要选择导磁率较高的屏蔽材料。另外,在做结构设计时,要使屏蔽层尽量远离辐射源(以增加反射损耗),尽量避免孔洞、缝隙等靠近辐射源。

10. 在设计屏蔽结构时,有一个原则是:尽量使机箱内的电缆远离缝隙和孔洞,为什么?

答:由于电缆近旁总是存在磁场,而磁场很容易从孔洞泄漏(与磁场的频率无关)。因此,当电缆距离缝隙和孔洞很近时,就会发生磁场泄漏,降低总体屏蔽效能。

11.  测量人体的生物磁信息是一种新的医疗诊断方法,这种生物磁的测量必须在磁场屏蔽室中进行,这个屏蔽室必须能屏蔽从静磁场到1GHz的交变电磁场,请提出这个屏蔽室的设计方案。

答:首先考虑屏蔽材料的选择问题,由于要屏蔽频率很低的磁场,因此要使用高导磁率的材料,比如坡莫合金。由于坡莫合金经过加工后,导磁率会降低,必须进行热处理。因此,屏蔽室要作成拼装式的,由板材拼装而成。事先将各块板材按照设计加工好,然后进行热处理,运输到现场,十分小心的进行安装。每块板材的结合处要重叠起来,以便形成连续的磁通路。这样构成的屏蔽室能够对低频磁场有较好的屏蔽效能,但缝隙会产生高频泄漏。为了弥补这个不足,在坡莫合金屏蔽室的外层用铝板焊接成第二层屏蔽,对高频电磁场起到屏蔽作用。

12. 什么是截止波导板(蜂窝板),什么场合使用,使用时要注意什么问题?

答:由许多截止波导管组成的阵列板,需要较高的屏蔽效能和通风量时使用,使用时要注意蜂窝板与机箱之间要使用电磁密封衬垫安装,或焊接起来。

13.  有一台塑料机壳的设备,电磁辐射超标,为了使其满足电磁兼容标准的要求,开发人员在机壳内部用导电漆喷涂,结果没有明显改善,请分析可能会是什么原因。

答:原来的塑料机箱上孔洞过多、过大,产生严重的泄漏,也可能是缝隙不严(可能是接触不紧,也可能是在结合处没有喷导电漆),产生泄漏。另外,原来机箱上的电缆(信号线、电源线)一般没有良好的滤波措施,这些电缆造成机箱泄漏。

14. 透明屏蔽窗有哪几种,使用时要注意什么问题?

答:有玻璃夹金属网构成的屏蔽窗和在玻璃上镀上很薄的金属膜构成的屏蔽窗两种。在使用时,要注意金属网或导电镀膜一定要与屏蔽机箱的基体导电性紧密接触。

15. 在CRT显示器的屏幕上使用金属网夹层的屏蔽玻璃时,会有令人讨厌的条纹,怎样减小这种现象?

答:将丝网的方向旋转一下,使纬线与显象管的扫描线之间形成15~20度夹角。

16. 电磁密封衬垫的两个关键特性是什么?列出尽可能多的电磁密封衬垫种类,并说明各种产品的适用场合。

答:电磁密封衬垫必须具备的两个特性是弹性和导电性。常用电磁密封衬垫的种类有:指形簧片、金属网衬垫、导电橡胶、导电布包裹发泡橡胶、螺旋管等,除了有切向滑动接触的场合外,避免使用指形簧片,有环境密封要求时,使用导电橡胶,其它场合可使用导电布衬垫,需要屏蔽的频率不高时,也可用丝网衬垫,能够确保不会过量压缩时,可使用螺旋管。

17. 使用电磁密封衬垫时要注意什么问题?

答:面板的厚度适当,防止在衬垫的反弹力作用下发生形变,造成更大的缝隙,面板厚度较薄时,紧固螺钉的间隔要较小。设置限位结构,防止过量压缩,选择适当的金属材料,减小电化学腐蚀。

18. 一个屏蔽机箱上,必须要穿过一根金属杆,怎样处理才不会破坏机箱的屏蔽效能?

答:将金属杆的周围通过铍铜簧片与屏蔽基体可靠地搭接起来。

19. 电源线滤波器主要起什么作用,选型时主要考虑哪些参数,使用电源线滤波器时要注意什么问题?

答:电源线滤波器的作用是抑制传导发射电流沿着电源线传播。选型时要考虑插入损耗(共模和差模)、额定电流、电压、有效的频率范围等参数,使用时要注意安装方法,必须射频接地良好,输入输出隔离、防止滤波过的导线部分再次污染。

20. 为什么电源线滤波器的高频滤波特性十分重要?

答:如果高频特性不好,会导致设备的辐射发射超标或对脉冲性干扰敏感。

21. 进行结构电磁兼容设计时,有一个原则是:经过滤波的电源线要尽量远离各种信号电缆,这是为什么?

答:如果电源线与信号电缆靠得很近,信号电缆上的高频信号会耦合到电源线上(特别是已经滤波过的部分)

网友:
EMC常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