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lection Filter功能失效

楼主(2020-02-27):
    原理图中过滤功能selection filter突然用不了了,怎么点击也没反应,请问各位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记得在EE版本中有人出现过相关问题,你是什么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在EE版本中有人出现过相关问题,你是什么版本?

EE7.9.5啊

楼主:
    重置了wdir,解决了

网友:
    遇到类似情况,可以在WDIR中删除DxDesigner.wsp文件,重启软件即可

网友:
    老吴正解,初始化菜单一般都会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