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门狗电路应用基本技巧和注意事项

楼主(2020-02-27):
mcuDSP 等应用中,广泛用的看门狗(Watch Dog)电路,又称电压监控器电路,比如,IMP813L、X25045 等,本文总结了看门狗电路应用中的一些基本技巧和注意事项。

下面的图 1 为 IMP813L 的内部电路框图,图 2 为 X25045 的内部电路框图。

1、系统电压

选择看门狗依据系统内部的电压轨,也就是说,根据 MCU 或 DSP 的驱动电压来选择电压监控器。

2、看门狗输入端(WDI)

一旦 MCU 无法正常工作时,而且其片内看门狗功能也无法复位,软件进入死循环。这时,具有集成看门狗功能的监控器可触发复位,从而提高系统的可靠性。

3、手动复位(MR)功能

借助该功能,可对电路进行手动复位,或者通过应用中的另一个器件来主动控制监控器电路。

4、有效高电平输出

如果处理器需要采用有效高电平复位输入,无需增加额外的器件就可实现。

5、电源故障输入/输出(PFI/PFO)

利用该比较器能够提供更大的灵活性,例如用来实现电池电量的长时间监测和电压跌落预警。

6、延迟时间

一定的延迟时间使得电压和电路中的其它器件能够在正常操作重新开始之前先稳定先来,降低电压波动,提高系统的可靠性。

7、通道数

一般而言,系统中所需的监控器功能的数量取决于处理器及外围器件的电压。例如,独立电压的处理器有可能需要对两个电源轨进行监控,与此同时,系统中的存储器可能也需要进行监控并工作在第三个(不同的)电压轨上。

8、芯片启动选通作用

一旦电源电压处于欠压状态时,看门狗电路的芯片启动选通功能能够防止错误数据使 CMOS RAM 发生劣化。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