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如何检查定位跨平面的导线

楼主(2020-02-27):
    请教大师,mentor如何检查定位跨平面的导线?

网友A:
    利用Hyperlynx DR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利用Hyperlynx DRC

    吴大师,用AATK工具点击HY..DRC 提示要打开 AN...CON..  点击分析栏下面 那个AN...CON..  按钮是灰色的 是不是要添加什么权限才可以?

楼主:
    用AATK工具检查  提示如下信息,但是打开 Analysis>Analysis Control 图标是灰色的 无法选择请问大师 是不是要下载什么组件,或者要开通什么权限才行 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利用Hyperlynx DRC

用AATK工具检查  提示如下信息,但是打开 Analysis>Analysis Control 图标是灰色的 无法选择请问大师 是不是要下载什么组件,或者要开通什么权限才行 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