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SMT怎么避免元器件脱落?

楼主(2020-02-27):
传统的双面印刷工艺是,先印刷第一面,贴片,过高温炉后,然后印刷第二面,贴片,过高温炉。我现在想,印刷第一面贴片后,不过高温炉,直接再印刷第二面,贴片,过炉。存在的问题是:基板朝下时,受到重力,自身部品重量等关系,焊锡膏能承受多重的部品,如何计算?在贴装前,首先考虑PCB的正反面的元器件数量,采用不同的生产工艺。第一种采用二次锡膏印刷回流焊接工艺:我们可以采用同型号的锡膏,无铅焊接温度在235-240度的情况下,先对反面元器件比较少的进行焊接回流,然后再贴正面元器件比较多的进行回流焊接,温度曲线基本一样。我们生产在过程中在二次回流过程中,出现反面掉件的比较少。这种工艺主要用于反面都是少量的小元器件,不能用于反面元器件多而且有主芯片的焊接。如果用于正反面元器件多的工艺,最好采用不同温度的锡膏来做焊接,先用低温锡膏进行一次回流焊接,在用常规锡膏进行二次回流焊接工艺。这样品质比较有保证。第二种采用点红胶固定回流工艺:首先将正面进行锡膏印刷贴装回流,然后对反面进行点红胶或印刷红胶,然后进行贴装,这时红胶的固化温度比较低,不会造成正面的元器件脱落现象。在元器件固定后,在手插元器件后,在进行对反面的元器件进行波峰焊接。具体采用哪种工艺必须根据自己的产品不同情况来确定。

网友:
电路板SMT怎么避免元器件脱落

网友:
工艺必须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