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散频谱的能量重心校正法程序

楼主(2020-02-27):
程序如下:function resultCorrect=spectrumcorrectenergymethodshare(inputDate,correctNum,fs)
%功能:离散频谱校正能量重心法,适用单频点信号校正,只采用了加汉宁窗的结果
%注意:信号的模型为Acos(2*pi*f*t+pha),注意t从0开始,correctNum为采用校正的正点数,汉宁窗通常采用两点就可以获得很高的精度
%输入:inputDate待分析数据,数据长度为偶数,统一为行向量;fs采样频率
%输出:resultCorrect校正后的频率,幅值,相位结果
resultCorrect=zeros(1,3);
N=length(inputDate);    %数据长度
w=hann(N,'periodic');   %生成汉宁窗
fftDate=fft(inputDate.*w');
k=2.667;                %汉宁窗恢复系数
fftDate=fftDate(1:N/2)/N*2;      %单边复数谱
fftDateMag=abs(fftDate);         %单边幅值谱
fftDatePower=fftDateMag.^2;      %单边功率谱
[~,maxIndex]=max(fftDatePower);     %功率最大值对应位置
maxAngle=angle(fftDate(maxIndex));  %最大值处对应的相位
dn=-correctNum:correctNum;
f=sum((maxIndex+dn).*fftDatePower(maxIndex+dn))/sum(fftDatePower(maxIndex+dn));   %归一化校正频率
resultCorrect(1,1)=(f-1)*fs/N;       %频率校正结果,注意matlab下标是从1开始的
resultCorrect(1,2)=sqrt(k*sum(fftDatePower(maxIndex+dn)));    %校正幅值结果
resultCorrect(1,3)=maxAngle+pi*(maxIndex-f);                  %校正相位结果
resultCorrect(1,3)=mod(resultCorrect(1,3),2*pi);
resultCorrect(1,3)=resultCorrect(1,3)-(resultCorrect(1,3)>pi)*2*pi;    %象限定在(-pi,pi]
end
可仿真看下效果,误差还是很小的
t=0:0.01:1-0.01;
x=4.2*cos(2*pi*5.4*t+0.4);
resultCorrect=spectrumcorrectenergymethodshare(x,2,100)
resultCorrect =

     5.3993    4.1995    0.4021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