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钢网

楼主(2020-02-27):
    请问几十块的钢网和几百上千元钢网有哪些区别。

    回扣要算進去!>_<|||

网友:
    精度还有材料

网友:
    估计自己有显微镜就可以看到比如开窗口的光滑程度,开窗形状,坡度细节这些吧。钢片的耐用性这些

网友:
    精度、材料还有技术方法,比如大焊盘用十字框

网友:
    还有这么多讲究?

网友:
    主要是边缘处理的水平不同,精度没那么大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