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天线的尺寸和辐射效率的关系。

楼主(2020-02-27):
教材上说天线尺寸越小,辐射电阻越低,则天线的辐射效率越低。为什么天线尺寸和辐射电阻有这个正相关的关系呢?

网友A:
    我这样想的,你需要先明确辐射电阻的含义,天线辐射电阻与其辐射功率的大小相关,天线越小,(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自然辐射功率越小,辐射电阻也越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样想的,你需要先明确辐射电阻的含义,天线辐射电阻与其辐射功率的大小相关,天线越小,(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自然辐射功率越小,辐射电阻也越小

天线越小,辐射功率为什么越小呢?和什么有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