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的电容即叫NPO,又叫C0G?

楼主(2020-02-28):
为什么有的电容即叫NPO,又叫C0G?     NPO与X7R、Z5U的区别:NPO、X7R、Z5U和Y5V的主要区别是它们的填充介质不同。在相同的体积下由于填充介质不同所组成的电容器的容量就不同,随之带来的电容器的介质损耗、容量稳定性等也就不同。所以在使用电容器时应根据电容器在电路中作用不同来选用不同的电容器。

陶瓷电容分为I类瓷介电容和II类瓷介电容,C0G和NP0都是I类陶瓷电容,X7R、X5R、Y5U、Y5V都是II类瓷介电容。
I 类瓷介电容特点是容量稳定性好,基本不随之温度、电压、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但是容量一般较小;温度特性 (温度范围:-55度~125度、温度系数:0±30ppm/℃以内。
II类瓷介电容的容量稳定较差,X7R(工作温度范围:-55--125),X5R(工作温度范围:-55--85度),Y5U、Y5V(工作温度范围:-30--85度),但是容量相对较大,目前技术最大可达6.3V-100uF/25V-47uF的水平。

NPO是美国军用标准(MIL)中的说法,其实应该是NP0(数字),但一般大家习惯写成NPO(字母,老外在口语中一般把0直接读成O)。这是Negative-Positive-Zero的简写,用来表示的温度特性。说明NPO的电容温度特性很好,不随正负温度变化而出现容值漂移。C0G是I类陶瓷中温度稳定性最好的一种,温度特性近似为0,满足“负-正-零”的含义。NPO对应的陶瓷 温度特性 (TC特性)为:-55℃到+125℃ 摄氏度间,相当于没有变化,是主要用在RF电路、谐振器、振荡器等对电容容值稳定度要求比较严格的场景。
这个“0”看怎么理解,也就是说只是个相对的“0”,不能达到理想的“0”。只是相对于II类电容来说是“0”。这个0 的意思就是:温度特性 (温度范围:-55度~125度、温度系数:0±30ppm/℃以内。
所以C0G其实和NPO是一样的,只不过是两个标准的两种表示方法。

C0G代表的温度系数究竟是多少?
C 表示电容温度系数的有效数字为 0 ppm/℃
0 表示有效数字的倍乘因数为       -1(即10的0次方)
G 表示随温度变化的容差为          ±30ppm

NPO是一种最常用的具有温度补偿特性的单片陶瓷电容器。它的填充介质是由铷、钐和一些其它稀有氧化物组成的。NPO电容器是电容量和介质损耗最稳定的电容器之一。在温度从-55℃到+125℃时容量变化为0±30ppm/℃,电容量随频率的变化小于±0.3ΔC。NPO电容的漂移或滞后小于±0.05%,相对大于±2%的薄膜电容来说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其典型的容量相对使用寿命的变化小于±0.1%。NPO电容器随封装形式不同其电容量和介质损耗随频率变化的特性也不同,大封装尺寸的要比小封装尺寸的频率特性好。NPO电容器适合用于振荡器、谐振器的槽路电容,以及高频电路中的耦合电容。通常COG和NPO指的是I 类电介质,温度特性-2-55℃~125℃容量变化率30ppm以内,现在C特性都用COG来表示,不用NP0表示了。

网友:
NPO是一种最常用的具有温度补偿特性的单片陶瓷电容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