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I辐射测试中谐波噪声

楼主(2020-02-28):
    大神们,EMI辐射测试中谐波噪声一般是偶次谐波严重还是奇次?

楼主:
    谁熟悉傅里叶变换,是不是奇次谐波比较严重?

楼主:
    测量1000M网络TXCLK是125MHZ时钟输出,测出辐射较强的是250MHZ

楼主:
    大神帮忙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谁熟悉傅里叶变换,是不是奇次谐波比较严重?

書到讀時方恨多!

    PCB Design for Real-World EMI Control  書中第 15 頁,有這麼一段話,樓主可以參考一下。(可以上狗幫的古狗圖書館查閱

    標準 50% 佔空比Duty Cycle)的方波,因為高、低電平時間和上升、下降時間對稱,因此只有奇次諧波Odd Harmonics)。

所以奇次諧波Odd Harmonics)是從方波Square Wave傅立葉展開Fourier Transform後的基本成分。

    但如果干擾源訊號的佔空比Duty Cycle)不是 50%,上升、下降時間也不對稱次諧波Even Harmonics)就會變大。

    這意味著,干擾源訊號如果不是週期性出現,或是正過激Overshoot)和負過激Undershoot)、或是時鐘閃動Clock Jitter)……這類訊號完整度Signal Integrity)的特性太差,就較會造成次諧波Even Harmonics)的問題。

    所以誰會較嚴重並不一定,要看訊號是怎麼個爛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書到讀時方恨多!

明白了,谢谢狗老大

    你這問題殺了很多我的腦細胞!>_<|||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明白了,谢谢狗老大

    給張圖證明我沒呼攏你!

网友A:
另一點提醒!

    電磁干擾EMI)是看走線長度Trace Length,是不是剛好成為訊號四分之一波長的整數倍,形成天線Antenna)效應輻射Radiate)出來。

    所以成分較強的諧波Harmonics),不一定就會造成較強的電磁干擾EMI),這一點也必須被考慮進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給張圖證明我沒呼攏你!

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一點提醒!

    電磁干擾(EMI)是看走線長度(Trace Length),是不是剛好成為訊號四分之一波長的整數倍 ...

    你说的这种高频有一定概率,我们天线就是用的这种原理。目前测试中时钟线几十到几百兆HZ的频率倍频辐射超标的概率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