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VX2.3加泪滴导致线距报错

楼主(2020-02-28):
如图,pads VX2.3加泪滴导致线距报错,这怎样才能避免呢?

网友A:
不懂你的意思。你是要他不报错吗?如果线不可移,那就不能这样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你的意思。你是要他不报错吗?如果线不可移,那就不能这样做啊

没添加泪滴线距是没问题的,软件自动添加泪滴之后,可以看到几乎短路了,软件怎么设置才能让泪滴符合设计规则呢

网友B:
可以不用泪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不用泪滴

软件没有办法设置添加泪滴的时候避开这些走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