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来看看这七款保护电路,你知道几款?

楼主(2020-02-28):
输入欠压保护电路
输入欠压保护电路一
1、概述(电路类别、实现主要功能描述):
该电路属于输入欠压电路,当输入电压低于保护电压时拉低控制芯片的供电 Vcc,从而关闭输出。

2、电路组成(原理图):

3、工作原理分析(主要功能、性能指标及实现原理):
当电源输入电压高于欠压保护设定点时,A 点电压高于 U4 的 Vref,U4 导通,B 点电压为低电平,Q4 导通,Vcc 供电正常;当输入电压低于保护电压时,A 点电压低于 U4 的 Vref,U4 截止,B 点电压为高电平,Q4 截止,从而 Vcc 没有电压,此时 Vref 也为低电平,当输入电压逐渐升高时,A 点电压也逐渐升高,当高于 U4 的 Vref,模块又正常工作。R4 可以设定欠压保护点的回差。

4、电路的优缺点
该电路的优点:电路简单,保护点精确

缺点:成本较高。

5、应用的注意事项:
使用时注意 R1,R2 的取值,有时候需要两个电阻并联才能得到需要的保护点。还需要注意 R1,R2 的温度系数,否则高低温时,欠压保护点相差较大。

输入欠压保护电路二
1、概述(电路类别、实现主要功能描述):
输入欠压保护电路。当输入电压低于设定欠压值时,关闭输出;当输入电压升高到设定恢复值时,输出自动恢复正常。

2、电路组成(原理图):

3、工作原理分析(主要功能、性能指标及实现原理):
输入电压在正常工作范围内时, Va 大于 VD4 的稳压值,VT4 导通,Vb 为 0 电位,VT5 截止, 此时保护电路不起作用;当输入电压低于设定欠压值时,Va 小于 VD4 的稳压值,VT4 截止,Vb 为高电位,VT5 导通,将 COMP(芯片的 1 脚)拉到 0 电位,芯片关闭输出,从而实现了欠压保护功能。    R21、VT6、R23 组成欠压关断、恢复时的回差电路。当欠压关断时,VT6 导通,将 R21 与 R2 并联, ;恢复时,VT6 截止, ,回差电压即为(Vin’-Vin)。

4、电路的优缺点
优点:电路形式简单,成本较低。

缺点:因稳压管 VD4 批次间稳压值的差异,导致欠压保护点上下浮动,大批量生产时需经常调试相关参数。

5、应用的注意事项:
VD4 应该选温度系数较好的稳压管,需调试的元件如 R2 应考虑多个并联以方便调试。

输出过压保护电路
输出过压保护电路一
1、概述(电路类别、实现主要功能描述):
输出过压保护电路。当有高于正常输出电压范围的外加电压加到输出端或电路本身故障(开环或其他)导致输出电压高于稳压值时,此电路会将输出电压钳位在设定值。
2、电路组成(原理图):

3、工作原理分析(主要功能、性能指标及实现原理):
输出过压时,加在 VD3 上的电压大于其稳压值时,VD3 导通,输出电压被钳位,同时通过 IC4 向原边反馈。

4、电路的优缺点
优点:电路形式简单,成本较低。

缺点:因稳压管 VD3 批次间稳压值的差异,导致过压钳位点上下浮动,大批量生产时需经常调试相关参数。

5、应用的注意事项:
VD3 应该选温度系数较好的稳压管,需调试的元件如 R32 应考虑多个并联以方便调试。

当过压保护电路起作用时,电路处于非正常工作状态。对于有输出电压上下调功能的电路,过压保护点应大于输出电压上调最大值。

输出过压保护电路二
1、概述(电路类别、实现主要功能描述):
输出过压保护电路。当有高于正常输出电压范围的外加电压加到输出端或电路本身故障(开环或其他)导致输出电压高于正常值时,此电路会将输出电压稳定在设定值。

2、电路组成(原理图):

3、工作原理分析(主要功能、性能指标及实现原理):
输出过压时,Va>Vref,IC3 导通,通过 IC4 向原边反馈,输出电压稳定在设定的过压保护值。

4、电路的优缺点
优点:输出过压保护值可以精确设置。

缺点:相对稳压管钳位方式成本稍高一些。

5、应用的注意事项:
当过压保护电路起作用时,电路处于非正常工作状态。对于有输出电压上下调功能的电路,过压保护点应大于输出电压上调最大值。

过压保护自锁控制电路
1、概述(电路类别、实现主要功能描述):

在电源系统中,当反馈回路失效时,输出电压不受控,电压升高超出规定范围,此时过高的输出电压有可能造成后续电器设备的损坏。为解决这问题,通常在电源中增加过压保护电路。过压保护的方式一般有三种。

A、钳位型:当反馈失效时,通过过压钳位电路将输出电压钳位在一个定值。

B、间歇保护型:当反馈失效时,通过保护电路使输出电压来回重启,输出电压的最高点为过压保护点。

C、自锁型:当输出电压达到过压保护点时,电路动作,关闭 PWM 使模块无输出。在排除故障后再重启电源输出才正常供电。下述电路为自锁型控制电路。

2、电路组成(原理图):

3、工作原理分析(主要功能、性能指标及实现原理):
上图中为隔离的自锁型控制电路。当过压保护信号 CONTROL 端给出一个高电平时,U1 中的三极管导通,VCC 为整个电路的供电端。Vcc 经 R5 给 Q2 一个基极电流,Q1 导通并进入饱和状态,SHUT 端被 Q2 拉至低电平,PWM 关闭电源无输出。Q2 同时控制 Q1 的导通。当 Q2 导通时,Q1 的基极电流经 R2 到地,Q1 导通,经 R3 再提供一个基极电流给 Q2,维持 Q2 的导通。Q1 及 R1、R2、R3 构成了 Q2 的正反馈电路。
4、电路的优缺点
优点:可有效的进行自锁保护,整个电路等效于一个可控硅。

缺点:整个电路需要一个固定的 Vcc。当 PWM 电源端无供电时,也需保证上图中 VCC 电压的存在。

5、应用的注意事项:
1. 此电路要有持续的供电自锁才有效。

2. 此电路不宜使用在无人值守的电源系统里。

过温保护电路
过温保护电路
1、概述(电路类别、实现主要功能描述):

该电路属于过温保护电路,但温度高于设定的保护点时,关闭模块输出,当温度恢复后自动开启模块。
2、电路组成(原理图):

3、工作原理分析(主要功能、性能指标及实现原理):

稳压管给 U103MAX6501 提供 5V 电压,温度正常时,U103 的五脚输出高电平,当温度超过保护点时 U103 的五脚输出低电平,当温度恢复后,U103 的五脚输出高电平。

4、电路的优缺点
该电路的优点:电路简单,精确度高。

缺点:成本较高。

5、应用的注意事项:
5.1  MAX6501 的 3 脚和 1 脚相连时,回差温度是 10℃,当其 3 脚和地相连时,回差温度是 2℃。

5.2  MAX6501 的供电电压不能超过 7V,否则会损坏。

5.3  MAX6501 一定要放置在最热部分的附近。

过温保护电路 - 热敏电阻
1、概述(电路类别、实现主要功能描述):
本电路采用热敏电阻检测基板温度,热敏电阻阻值随基板温度变化而变化, 热敏电阻阻值的变化导致运放输入电压变化,从而实现运放的翻转控制 PWM 芯片的输出,进而将模块关闭。

2、电路组成(原理图):

3、工作原理分析(主要功能、性能指标及实现原理,关键参数计算分析):
R99 热敏电阻是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常温时,R99=100k,R99 与 R94 的分压 0.45V 为 U2 运放的负输入,远低于运放的正输入 2.5V(R23 与 R97 分压),因此运放的输出是高电平,对 LM5025 的 SS 端无影响,模块正常工作。

随着基板温度升高,R99 电阻阻值减小,当减小到一定值时,使得运放的负输入大于正输入时,运放输出低电平,将 LM5025 的 SS 拉低,从而关闭模块输出;温度保护点可以适当调整 R94,R23,R97 的阻值而相应地调整。

模块关闭输出后(过温保护),基板温度会降低,R99 阻值会增大,运放的负输入会降低,为使运放的正常翻转,引入电阻 R98,原理是运放输出低后,R98 相当于与 R97 并联,将运放的基准变低,拉开运放正负输入的电压间距,从而实现温度回差。比如基板温度 90℃时保护,80℃时开启。

4、关键参数计算分析
4.1  运放正输入电压:VR97=Vref2=5/(1+R23/R97)=5/(1+10/10)=2.5V

4.2  运放负输入电压 VR94+0.007=VR97=5*R94/(R99+R94)+0.007,

4.3  得出温度保护时热敏电阻的阻值:R99(t)=(Vref*R24/(Vref*R97/(R23+R97)-0.007))-R94

4.4  考虑容差时的计算见下表:

4.5  过温保护时,R99 的值

4.6  R99-SDNT2012X104J4250HT(F)是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25°C 时 100k,过温保护时阻值 10k 左右(见上表),计算温度为:
Rt=R*e(B(1/T1-1/T2)) T1=1/(ln(Rt/R)/B+1/T2))

T2:常温 25°C,上式中 T2=273.15+25=298.15;B:4250±3%;R:25°C 时的电阻值,100k,计算出的 T1 值也是加了 273.15 后的值,因此下表中 t1=T1-273.15,是摄氏度。Rt:温度变化后的阻值,10k,9.704k,10.304k,见上表

4.7  回差

运放输出低后,电阻 R98(51k)就并在 R97 上,将基准拉低,新的基准电压 Vref1=Vref*(R98//R97)/(R23+R98//R97)=2.28V 达到 2.44V 时,R99 的阻值 R99=Vref*R94/Vref1-R94=11.9k R99 达到 10.49k 时,温度按下表计算

温度回差=82.6-77.3=5.3℃

5、电路的优缺点
优点:   温度保护点及温度回差很容进行调整

缺点: 温度准确度偏低

电路比采用温度开关略复杂

温度保护时反映的是热敏电阻附近的基板温度,不能反映模块的最高器件的温度,不过这可以在设计时解决,比如基板温度在 90℃保护,实际板上器件最高温度已达 130℃,就可以适当调整温度保护点,从而起到保护作用。

6、应用的注意事项
尽量将热敏电阻放置在发热器件附近。

网友:
    很不错的文章,在这里学习了。

网友:
    很好的文章

网友:
写的真不错  这种按点分析电路思路清晰  也容易看懂       我正在学习的视频也是你这种思路  请问你是自己想出来的这种思路还是在哪学的?

网友:
    学习了。看帖回帖。

网友:
    很好的文章 感謝大大分享

网友:
    这些电路都非常经典,学习了

网友:
    感谢分享,分析点到位,拿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