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啸叫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楼主(2020-02-28):
    正常人的一个听觉频率范围:20Hz-20KHz;我们一般DC-DC的开关频率为100KHz-1MHz.正常的话,这个开关频率是不可能被人耳察觉到的。
电感啸叫的原因:1.因为负载不稳,开关电源自我调节中,占空比的调节里,会有与这个频段重叠的频率成分。更浅显的说法就是:电感的phase端波形不稳定。

    2.因为电感与DCDC的Fsw不匹配导致,查看DCDC的工作模式以及电感匹配度,开关频率设置是否匹配。

    下面说下怎样调试:

    A:首先应该确认是哪一颗或者哪几颗电感会叫:

    方法一:可以采用拆掉电感的方法。

    方法二:直接用示波器量phase端的波形。

    B:环路不稳定导致的phase端波形紊乱:

    这种一般可以通过调节补偿来解决:(下面通过往期的文章RT8120的电路来展示)

    经验法:可以直接把Cp电容改为22pf,然后看下电感phase端的波形,如果还不行的话,再把Rc电阻调小一半看下。

    C:调节开关频率到与电感感值大小匹配为止。

    一般经过了上面三个步骤,电感的啸叫声早就已经解决了,但是phase端的波形可能还是有点瑕疵的话,你可以找对应的FAE帮忙看下,当然,后面讲到如何去优化,

楼主:
    刚有一块板子电感啸叫,感值用的偏小。调大开关频率后减小了。待调大感值

网友:
    设计的震荡频率通常远高于听觉,所以十有八九是环路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
    phase端波形测试点是哪几个点呢?

网友A:
@jane@2013 ,楼主讲的分享很专业,解决方案也很详细;
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楼主是一位电源从业者;
    作为一名同行,我将电感啸叫从电路系统、磁器件本身两个方面的原因给也分享下:

    1、电路系统方面的原因:
    1)不稳定的PWM波形;
    2)动态不规则的负载;
    3)系统的音频干扰;
4)PCBA没有固定好,物理共振;

2、磁器件本身的原因:
    1)磁滞伸缩;
    2)线圈没有点凡立水,在洛伦磁力下振动;
    3)磁芯中柱有气隙,但没有填充;
    4)灌胶封装材料中有空洞。

    也请其他同行跟帖解决方案等,共同进步,也请有空登录eda365器件选型&认证板块。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4381&highlight=%B4%C5%C6%F7%BC%FE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13506&highlight=%B5%E7%B8%D0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20186&highlight=%B5%E7%B8%D0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85355&highlight=%B1%E4%D1%B9%C6%F7

网友B:
    给电感加点儿胶管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电感加点儿胶管用不?

没试过,应该是电磁谐波刚好达到人耳听到的20hz~20khz之间才会被人耳听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jane@2013 ,楼主讲的分享很专业,解决方案也很详细;
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楼主是一位电源从业者;
    作 ...

感谢!我也可以试试点胶排除电感自身问题。